[安卓] 小米平板2卡在FASTBOOT界面,怎么办啊、

楼主(2021-11-22):
是安卓系统,能开机 ,但因锁屏密码忘记了,打算恢复出厂设置,,,,同按开关与音量减,一会儿出现FASTBOOT界面,插入数据线,电脑设备管理器开始弹出带有感叹号的mipad,一直是带有感叹号,,后来重新启动进入系统,带有感叹号的mipad的硬件消失不见到了。

奇兔刷机连接不了,可能没开USB调试,现在情况插电脑不识别,怎么办啊?

网友:
得刷线刷包了吧。

网友A:
同时按住电源键和音量加键不管用吗?再补充一点,这平板用的英特尔X86架构处理器,可以刷windows10,官方系统版本太低,应该早就没几个软件用的了,不会折腾的话就停在原系统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时按住电源键和音量加键不管用吗?再补充一点,这平板用的英特尔X86架构处理器,可以刷windows10,官方系 ...

按住电源键和音量加键,可以显示另一个界面,只是电脑不识别,,,正在网上找答案中,很可能是线太长吧,1米长,打算换电脑试试

网友:
驱动没装好,重新装一下,或者下个驱动精灵绿色版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