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来盘点下国内工地从未见过的工具

楼主(2021-11-22):
1.马刀锯,2.电圆锯,3.带锯(不管是木工用的台式带锯还是切割金属的手持带锯),4.墙体探测仪,5.曲线锯,6.冲击起子,7.万用宝

原因:角磨机是万金油,可以兼顾以上大部分工具,墙体探测仪,耳朵和眼睛就能代替

网友:
我在仓库见过,一定都有,用不用就不知道了

网友:
不是吧,看什么样的项目了。

网友:
“从未见过”?
是你没见过,还是国内工地确实没有?
至少,万用宝装修用得很多;电圆锯也见过
至于其他,楼下做工程的说一说

网友:
1.马刀锯, 国外木房多 所以需要马刀锯,国内大部分都是混泥土,加上木材含有甲醛一般不用木材装修故少见

2.电圆锯,基本上工地都有这玩意,只不过反装当台锯用

3.带锯(不管是木工用的台式带锯还是切割金属的手持带锯), 同上,压根用不到 国内装修都是小型材 用不上打尺寸大多数被反装台锯干掉了。

4.墙体探测仪,绝大部分装修都是新房压根不考虑这问题,就算老房装修一般也不往墙里钉东西

5.曲线锯,装修工地木工用的比较多造型用

6.冲击起子,基本上都有这玩意,不多大多都是气动非电动

7.万用宝 国内大多都是瓷砖混泥土这玩意压根不耐用,就算有切割都是用手持切割机干掉了,只适合国外木质框架房。

总而言之 个人感觉不是没人用而是没必要用,国内国外相差太大了

网友:
5楼总结的有道理,毕竟国情不同嘛

网友A:
别盘点了,
第一,马刀锯不上不下,锯木头不如链锯,割金属不如角磨,着实少用
第二,电圆锯还少?无论是木工还是家具安装用的都不少。
第三,带锯,也是鸡肋,危险不说,精度还低,确实没啥人用
第四,墙体探测仪,这个还是比较少见,楼上说了,不是新房装修不用看,就是老房也没必要,这个我在用,用的次数很少
第五,曲线锯。。。。。。。不知道你是哪儿的,木工和装修的,不能没曲线锯
第六,冲击起子。。。。。禁锢螺栓和打螺丝,谁不用啊
第七,万用宝。。。水电,木工,安装都会用,开槽很方便
不知道你是哪儿的,但是你处在的地方,水平真的很低,或者是你的水平很低

网友:
一定有电锤和角磨机,哈哈。

网友B:
马刀锯,电圆锯确实少见,一般能见到的就是云石机,带锯在学校金工实习见过。墙体检测仪真没见过。冲击起子,冲击扳手还是听常见的

网友:
五楼所言符合我的所见所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刀锯,电圆锯确实少见,一般能见到的就是云石机,带锯在学校金工实习见过。墙体检测仪真没见过。冲击起子 ...

你见到的带锯是哪一种,看你是金工实习,应该是那种手持的吧

网友:
不能因为你没看见就说没有啊

网友:
墙体测试仪在弱电施工中,就可能用到,木板墙空心墙天花板就会测到承重柱龙骨架之类的,还有强电线路要尽量避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盘点了,
第一,马刀锯不上不下,锯木头不如链锯,割金属不如角磨,着实少用
第二,电圆锯还少?无论是木 ...

带锯危险吗,你指的是哪一种?台式带锯应该比台式圆锯安全按多了吧,手持带锯应该也不危险,至少比旋转类安全多了

还有你用的墙体探测仪是什么价位的

网友C:
这些工具我都有,
万用宝没有正想买,
万用宝主要想狭小空间拆柜子用,万用宝最少得买个锂电角磨机转接的,
临时能用用
不然就得用电钻和凿子手工凿。
墙体探测仪我用的最便宜的威克士的,
200多元吧,这款探测仪当狭小环境中探测是不准的,
由于边上有柜,柜子里有钉子,容易误判,国内装修真是滥用GUN钉,钉子多了就会误判
大面积墙面或地面探测还行,
比如地面有个铝塑管,
墙面有铜线,
前提是周围没乱七八糟的金属。其实国外用墙体探测仪比较简单,
就是探测轻钢龙骨隔墙的龙骨位置,
很好探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盘点了,
第一,马刀锯不上不下,锯木头不如链锯,割金属不如角磨,着实少用
第二,电圆锯还少?无论是木 ...

带锯不危险吧,无论是台式还是手持,台式带锯在木工爱好者那边还是神器的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工具我都有,
万用宝没有正想买,
万用宝主要想狭小空间拆柜子用,万用宝最少得买个锂电角磨机转接的, ...

哎,榫卯结构发源于我国,能做到零钉子零胶水,现在反而把老祖宗的东西丢光了,成了最爱用钉子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