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长得像u盘的东西可以量产吗

楼主(2021-11-22):
路边捡到一个东西,长得像黑胶体,不过旁边多出了一对触点

插到电脑上显示是CD驱动器

打开只有一个文件,而且无法更改

芯片精灵检测一下

主控品牌可以检测,但型号未知;闪存看起来也很奇怪。这个u盘是不是不可以量产?

网友A:
先短接一下试试,网上有黑胶体U盘的短接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短接一下试试,网上有黑胶体U盘的短接方法

不用试了,容量相当小,几mb而已,看到全速和迈科以及旺宏就知道了是spi芯片

网友:
USB密钥?有点像,量产可以,目测容量超不过8MByte:titter:

网友:
量产了可以单曲循环,还不能是无损的

网友:
卡片U盘,估计是密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试了,容量相当小,几mb而已,看到全速和迈科以及旺宏就知道了是spi芯片 ...

我知道啊,他又没问容量,问的是怎么量产,简单来说,就是问什么说什么,和主题无关的绝对不提,除非问了

网友:
这是加密狗吧

网友:
卡片式U盘,加密盘或者也可能是广告盘

网友:
把那个文本打开看看里面是啥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