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TM-902C温度计LCD屏反光膜老化

楼主(2021-11-22):
里面板子很好,很新。可惜屏幕背后的反光膜老化,所以字显示的很暗。

楼主:
用铝箔粘了片,很管用。
修复完成。

网友A:
这个活儿干的不忍直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活儿干的不忍直视

习惯就好了,梅花三党发帖是这样的,正常

网友:
易拉罐是不是要平整一些?

网友:
这个服役好多年了吧、

楼主:
其实就是反光。这个到底反射哪些哪些?我也搞不清。

网友:
lz干活别把工件放地上啊,起码找个桌子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铝箔粘了片,很管用。
修复完成。

有效果!

估计,香烟的锡纸也可以吧~~

楼主:
最好买到成品的反光板,自己裁,那个比较硬,也效果好。

网友:
这玩意不知道为啥就是比万用表上的好用

某宝估计只要20一个,买一打回来 也不是很贵,坏一个换一个

网友:
手里一个测功率的计量器第二位数字显示很淡,只有八字左边那一竖亮其它的笔画得用闪光灯照才看得清。拆过清理导电胶 垫一块纸皮好几天又出现。请教大佬还有救不

网友:
有个同款不过是硬封ic

网友B:
怎么啥都有,烦死了,哎!

楼主(2022-02-24):
引用 网友B:
怎么啥都有,烦死了,哎!

测电烙铁温度挺准的

楼主(2023-04-06):
热电偶的,比较准。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