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一个蓝牙耳机,应该不算修理

楼主(2021-11-22):
同事的蓝牙耳机,说当时购买的时候是四位数。
有一边断了,自己用502胶水粘过,现在又不行了,让我看看。
把断的地方先用铸工胶粘好。

里外都粘

既然内部的东西都掏出来了,就看一看吧。
这是天线。

充电接口和主板。

充电接口部分。

主板。

介绍说这货有六个麦克风,主动降噪的。没看到麦克风。

临时接上试下可以加电。也可以连接手机。

内部的东西归位。

封口。

第二天了。

测试充电。

充满变灯。

连接手机,看到电量已经满了。

是听了一下,降噪效果果然不错。
谢谢观赏!!

网友A:
就这质量,还四位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质量,还四位数

19.99也是四位数

网友:
李成儒老师说的好,不求最好,但求最贵

网友B:
铸工胶粘过的地方用铝箔胶带做装饰吗?

网友C:
这什么胶水挺厉害的样子

网友:
4位数的博士降噪耳机

网友:
居然那么贵

网友:
好多芯片啊,主动降噪耳机还是选大耳机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铸工胶粘过的地方用铝箔胶带做装饰吗?

是的,是的。坑坑洼洼的胶,所以用铝箔装饰一下,为了对称,另一边也用了铝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什么胶水挺厉害的样子

实际上就是类似ab胶。

网友:
价格4位数,Bose就是会赚钱

网友D:
铸工胶干了后可以打磨

网友E:
外壳不粘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铸工胶干了后可以打磨

内部打磨平整了,因为放电路板会有影响。外部没有怎么打磨,想着打磨的太薄的话,不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壳不粘手么

不粘手的。它的外壳不是类肤类的涂料。是一层橡胶皮。

网友:
4位数有钱淫

网友F:
这个是骨传导耳机吧,太高大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骨传导耳机吧,太高大上了。

不是骨传导耳机。

网友:
BOSE QC30降噪耳机,发售时候价格2588: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