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助】3267ae和闪迪15131 usb2.0正常,3.0下不识别。

楼主(2021-11-22):
从闲鱼上买的3267L-AE+闪迪15131的方案。量产后,一直是usb2.0正常,usb3.0灯老是闪,不稳定。
随后,尝试各种量产工具,期间换过isp。现在导致U盘插电脑上能出现usb大容量存储设备,一开始正常,但是过一会出现黄色叹号。现在量产工具无法识别。识不到盘,求叫大神如何处理?

网友A:
换台电脑试一下,很大可能是供电或接触不良。

网友:
不是都说咸鱼水深,容易翻车吗?

楼主:
后来查了一下,这个人也是自己diy的。。。。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台电脑试一下,很大可能是供电或接触不良。

换电脑试过了,华硕的板子、联想品牌机usb3全不行,dell的很神奇竟然可以。但是我想要求全都能用的。。。

楼主:
从哪买3267ae主控的U盘好一点,有保证?

网友:
好好的你为什么要量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电脑试过了,华硕的板子、联想品牌机usb3全不行,dell的很神奇竟然可以。但是我想要求全都能用的。。。 ...

我觉得,只要你在1台电脑上正常使用,那就不是U盘硬件或量产的问题,因为3267是公认的兼容性好。你是不是插前面的U口了,大部分前置U口供电不足。我一般从屁股后面牵1条延长线到桌面。

网友B:
如果是他自己DIY的板子,,USB3.0不识别的问题大概率是3.0的差分走线没有处理好,,,导致信号完整性不好而引起的握手失败,,这种情况是无解的,,只能换板子如果不是这个问题,那可能是固件与供电造成的问题

网友C:
去老毛子网站下载TRANSCEND-SM32X-PV1.2.98-BY-USBDEV-T0601这个量产工具试试,我有几个u盘量产出问题,都是换了这个量产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他自己DIY的板子,,USB3.0不识别的问题大概率是3.0的差分走线没有处理好,,,导致信号完整性不好而 ...

DIY也是买了现成的套料,而且u盘板子就这么短的走线不至于出这种大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DIY也是买了现成的套料,而且u盘板子就这么短的走线不至于出这种大问题

USB3.0的差分走线速率有5Gbps呢,,而且旁边还有电感,,,也有可能是你的差分电容出现了问题,或者是线缆中有短路

网友:
测量那2个耦合电容是不是正常的,不行再将电压改到3.3伏试试

楼主:
补两张实物图吧。唉。不交学费,不行啊。还有网上的东西真的不靠谱。

楼主:
补两张实物图吧。唉。不交学费,不行啊。

还有就是,想问一下各位大神,我感觉像3267这些主控,是不是就是单片机啊?ISP是不是就是这些单片机的程序?如果是的话,isp程序是刷到3267里面?还是存储颗粒里面?

楼主:
我现在只保佑存储颗粒没事就行,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老毛子网站下载TRANSCEND-SM32X-PV1.2.98-BY-USBDEV-T0601这个量产工具试试,我有几个u盘量产出问题,都 ...

能否给个链接?老毛子网站是哪个,我都不知道。

现在的百度搜索不好用了,一搜一堆广告和无关的信息,都不知道哪个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结果。。。。

麻烦大神给找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老毛子网站下载TRANSCEND-SM32X-PV1.2.98-BY-USBDEV-T0601这个量产工具试试,我有几个u盘量产出问题,都 ...

我这个短接其实也有百度的原因。。。。,垃圾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3.0的差分走线速率有5Gbps呢,,而且旁边还有电感,,,也有可能是你的差分电容出现了问题,或者是线 ...

电容用万用表量过了,都是0.114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只要你在1台电脑上正常使用,那就不是U盘硬件或量产的问题,因为3267是公认的兼容性好。你是不是 ...

我的两台电脑都是华硕rog的板子,一个b250f gaming,另一个是b365g gaming。

另外我办公室里还有一台联想启天m425也是u3不行。

老妈家里还有一台老电脑,b75m-plus,u3口也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