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M41-80笔记本键盘多个按键失灵-EC(NCPE285GA0DX)引起的故障修复

楼主(2021-11-22):
接修学校老师的一台联想M41-80笔记本,微信告诉我可能键盘坏了,拿到后测试键盘多个按键无作用,按到键盘右边一部分按键时就一直呈按住状态输个不停,外接USB键盘使用正常,于是买了原装新键盘,测试故障依旧!

那这样可判定了不是键盘本身问题了,属于键盘控制电路出问题,拆下主板看看,肉眼看不出个所以然。。。

先简后繁,先换个BIOS芯片试试,网上下载了一个合成的BIOS程序,烧录后装上故障依旧,此电脑是16MB的EEPROM,大多笔记本是8MB包括苹果的MACBOOK。

因网上找不到此机型的电路原理图,先用万用表测量下键盘的FPC连接器,多PIN脚通向EC芯片NCPE285GA0DX,初判为EC引起键盘功能不良

网购一个EC回来,问了卖家说带通用的程序

JZR7700A旋风枪拆下EC芯片(近5K元的设备,三星富士康等工厂有用到的热风枪,原型号叫TPK7700A)

因是QFP128封装的芯片,定位好后,用烙铁拖焊好,热风枪焊接这种外引脚的IC,反而不如烙铁好焊,注意要保证每个脚不可有虚焊或连锡等不良

装机等待测试

完美修复,键盘每个按键功能测试均正常!

结束语:一波三折,修一个看似简单的故障,却要花很多时间,无图纸就更不易了,盲修,第一次遇到此故障现象!
PS:期间烧录BIOS用的烧录器,没有网上买修电脑的那种,我用的是苹果扩容的编程器。

网友A:
这个可以,成功修复

网友:
翻修成本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成功修复

有的故障怪怪的,平时这种情况一般都是键盘问题

网友:
ec故障的挺多

楼主:
是的,EC问题多

网友:
厉害了,点赞一下。

网友(2022-07-08):
这种能不能用官网updata刷新一下bios顺道升级ec解决?
换bios的那一步感觉强行写编程器固件没有走校验过程

网友:
很多型号的EC带有管理键盘的功能。

网友(2023-05-16):
我的一台老联想g40笔记本也有这种毛病,多个按键无用,一些键按了就一直输个不停,按笔记本esc又不输了,外接键盘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