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服务二十二年的飞利浦五孔插座内部裂了

楼主(2021-11-22):
这是1999年单位统一装修时购的飞利浦插座,一直使用特正常,前天LP插微波炉用力大了点(这插座一直很紧致),拔下后再插任何电器都不通电,一试插座特松根本没接触上。今天有空找到我的小仓库中的库存飞利浦插座换上,拆开才知道原来是内部的塑料件断裂所致,插座处的铜片真是厚实,至少有现在出的插座铜片两倍厚,这质量真是杆杆的。新的飞利浦原来也拆过远没这个老款厚实。

网友:
以前铜便宜,卖的贵

网友:
这是个LJ货色啊,统一采购,采购员一定吃回扣了。

网友A:
这种较完整的碎裂,愿意的话可以使用101、502之类的快干胶粘合,效果不错。

网友:
你这个铜片并不觉得厚呀?

网友:
原来飞利浦的创始人叫Gerard Feilipus:lo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较完整的碎裂,愿意的话可以使用101、502之类的快干胶粘合,效果不错。 ...

这种迎力向的开裂,粘接也不行了,加上老化,也许粘接地方没裂周围又裂了。

如果不怕风险的话,去掉保护门,那东西是加大插拔力度的罪魁。

网友:
那个年代算好货了,无奈塑料寿命只有这么长。

网友:
塑料件寿命挺长的了
按新的国标,厂家当然挑战下限,成本节约

网友:
质量很一般,做工用料和山寨的差不太多,我家还有二十多年前的国产插座还在用,塑料也没老化,原来二十多年前飞利浦就开始节约成本了

网友:
这“飞利浦”假得也太明显了

楼主:
看来我用的其它插座是寨上山寨吧,这个质量我认为真不错,这次是插插头时用力猛了所致,有些其它国产品牌的插座早就换了,关键是有些虽然N多年了但平时用得少,这个位置是餐厅中的插座,平时不是电饭煲、微波炉或其它用电器,经常插拨的。

网友:
算不错了,二十二年了,现在的东西,用个三五年就开始故障。。。

网友:
我有一个排插也是做工挺好,就是塑料老化。

网友:
这就是山货,用这么长时间也回本了

网友:
到寿命了~可以了!

网友:
太紧容易坏

网友:
这是那个国家的飞利浦?

网友:
这个是李鬼

网友:
12年就已经很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