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10年前的农行金E顺U盾/K宝

楼主(2021-11-22):
当年没快捷支付没这么方便,要开通网上银行。不过现在的快捷支付完全没有安全可言,就接个4位数验证码就可以绑定到别人的账户。以前的U盾应该安全吧,数字签名密钥+登陆密码+支付密码…10年了软件升级过几次。今年硬件彻底到期了,提示更换硬件,去银行因为没什么存款,银行也不怎么鸟,现在的快捷支付也单日5万额度了,这个50万,没这个需求就算了不办了。……今天想用这绳子就拆开,502胶之类的粘连的,拆了好久,还上了锤子。…正面一颗晶振和储存,25系列,应该是4兆还是512K?我记得插电脑就会安装驱动应该是放这里面的。
背面是个zteic 不知道干嘛的也不会查,数了一下才用到10个左右的引脚,我猜应该就是个单片机吧?

网友A:
高大上的东西,没用几次

网友:
我有一个外形一样的,后来拆外壳做USB无线网卡用上了。

网友:
我手里还有两个当初支付宝活动送的那种工商银行U盾。

网友B:
可不可以改装成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改装成u盘

除了外壳和和U口没有任何用处,MCU是金融专用的,几乎所有的证书导出式盾都用这个IC,由于是证书导出式存储只要够一个证书文件大小即可,所以一般不会大,几百K足以。  为了安全有的存一个过期证书,大一点也就是512K  只保存当下证书128K足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大上的东西,没用几次

现在都用手机实时认证了,这种证书导出式,如果证书被完整导出,本地程序带文件证书通道,那就完蛋了。

导出放本地文件登录,有没有盾都是一样的,直接进去证书权限级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改装成u盘

可以,买个短体的黑胶盘或是类似金士顿后面带小圈那种铁壳盘,然后把这个玩意的芯掏掉,把买的拿基佬胶给粘里面就行了。
农行之前有种铝合金外壳的,那个兼容G2板型的U盘蕊,刚好之前捡过一个推拉款4G容量但外壳没了的并且不知是金士顿还是假士顿的盘,就把两者给融合了,然后写上PE和XP的镜像带出去装B,不,是装机,一直用到后来WIN7、10下来了,因为容量太不装不了那么多的镜像才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