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3分管做家庭用水管可行吗?

楼主(2021-11-22):
想牵一条3分净水器水管到阳台,供洗衣机和洗手用。中途有10米经过楼房小巷,轻度日晒。

感觉比安装4分PVC管操作方便一些。目测应该可行。

网友:
室外要用pvc管,才耐得住晒

网友:
以前用过了塑料管,晒的长绿毛了

网友:
PE是聚乙烯,不耐日晒,可能行不通。

网友:
用3分的到是没问题,但是你的各种管件,还有洗衣机,可都是4分的管件,

特别是洗衣机,接头都是四分的,我是没见过3分的,

3分的水龙头,到是有,便宜的也要三四十,还不知道是合金的还是全铜的,塑料的也要15,刚搜的某猫,4分的水嘴合金的也就七八块钱,纯铜的十几二十,

其它的你自己思量吧,

网友:
这管太阳能用的多,接头要转换

网友:
水压高距离短还行,要不然水太小用起来不爽,

网友:
恨不得用六分的,干嘛用三分

网友:
行,肯定行,就是要多增加点管件。

网友A:
你这种是太阳能管,要做好保温,不能裸露在外面,太阳一晒冬天一冻,2到3年就会爆管。
你要方便施工的,可以考虑用不锈钢波纹软管,价格也不贵。

网友:
不行的,自来水管的压力更大,而且常见接口是四分管和六分管。

网友:
管子太小了,洗手没问题,洗衣服等太久。怕晒,涂个防晒漆,或包个锡纸。

网友:
我是从阳台往院子走了一根三米的,用三分管是为了不那么明显,拐弯好拐,打孔也小,美观一些。两头接头倒是都有四分转3分的接头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是太阳能管,要做好保温,不能裸露在外面,太阳一晒冬天一冻,2到3年就会爆管。
你要方便施工的,可 ...

要是考虑防冻的话要上铝塑管,波纹管太薄,一冻水变冰体积变大就会撑破。

网友:
10楼说的对,用不锈钢波纹软管,用几十年没问题,还不怕晒,不生锈,就是成本高。

网友:
太阳能用的黑色(一定要黑色的,白色的用不了几年)铝塑管也能用10多年,

网友:
我还用过2分管呢,拖了好几十米。只不过是供给净水机的。

网友:
风吹日晒啥的 都好解决,3分管,水流量够吗???

网友:
用4分铝塑管多方便,又不贵

网友:
不建议用这种管子,口径小了,进水时间就长,洗衣时间变长了。这种管子不耐晒。还是考虑4分的管子,选择有先多种。不管是什么管,有太阳的地方要包起来,不然里面长青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