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锐奇7220新款手电钻使用体验和同心度、转速测试

楼主(2021-11-23):
前一段时间入了一套锐奇的新款电钻7220,两电一充,附腰带挂钩,带一个红色的塑箱。经过这几天的抚摸和使用,有一些体验,发上来分享一下。本帖有关于转速和同心度的实测,另外还有关于这把电钻的优缺点总结,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移步帖子尾部观看。首先刚入手的时候感觉颜值很不错,用料也比较厚道,全金属的棘轮自锁夹头,齿轮箱外壳是铝合金的,相比同档次对手5298感觉用料要好不少。

先看看做工:

机身接合处和电池插脚处严丝合缝。需要注意的是扭矩环后面的灰色部分是铝合金的齿轮箱外壳,这点不错。
下面来看看和大有5283的静态对比(因为隐私问题,背景已做涂抹处理,大家只看主体的电钻就行)。

从这可以看出来两者高度相差不大,7220要更短,手柄比5283要略宽一点。
下面是和它的前辈7212的对比

可以看出来7220要比7212明显短一截,官方数据是149mm。

实测148.4mm,符合官方宣传。这样的长度已经和威克士WU130一样短,作为一款18V电钻,确实显得很小巧。下面奉上转速测试结果(电池已充满电):

一档二档转速均超过官方标称转速,其中二档转速达到了2300转,在锂电钻当中属于比较高的水平,这样的转速已经追上了一部分冲击批,用来打燕尾丝啥的比较给力。
对比一下大有5283的转速(电池已充满电):

5283标称转速一档0-600,二档0-2300,实测一档二档都比标称要略低一点,也算是达标。至于最低转速,7220和5283差不多都是2秒/转,在这一点上两者都不如7212-20B。

下面是很多人最关注的同心度测试,看gif动图:

7220的同心度极好,是我所见过同心度最好的电钻之一。当然同心度这种事情也与电钻个体有关系,也许只是我手上这一台同心度比较好而已。
最后说一下开关手感。7220的开关比较特别一些,按下去一点点的时候会咔哒响一声点亮LED灯,再继续下按就会开始转动,开关初始段的虚位比较少。另外就是7220虽然是无感无刷钻,但是在手握夹头启动的时候并不容易像一般无感无刷电钻那样发生堵转保护。
以上是我这次的体验和测试内容,下面来总结一下7220的优缺点。

优点:
1、颜值高,做工好,机身短小。
2、用料厚道,不仅用了全金属棘轮自锁夹头,而且还用了类似于重载电钻的那种铝合金外壳齿轮箱设计,用料明显比同价位的大有5298好不少。
3、转速快,已经追上了一部分冲击批的转速。
4、同心度好。
5、动平衡控制得不错,虽然转速高达2300转,但在全速转动的时候机身的震动很小,而我那台5283在全速转动的时候能震得我手麻。

缺点:
1、logo是涂漆的,容易蹭掉,若是做成像5401的那种logo就好了。
2、手柄稍微有点粗,持握手感略差于5283。
3、标配的2A的乌龟充也好意思叫快充,2.5AH的薄电都需要充1个多小时。
4、因为外形设计的原因,扭矩环下面被开关给覆盖住,所以在转动扭矩环的时候只能用手捏着转,而不能直接握着转,不是很方便。

网友:
体积小巧的好,还有就是电池平台要好,通用性强的更方便一点!

网友:
一个5401,把我的选择限制了

网友A:
7220这机子可能有点毛病  在网上看到有人发了视频 不知道是个例还是批量问题
具体现象就是低速的时候 会启动电子刹车 但是只要不松开关 刹车后又会继续转 反复如此

网友B:
锐启的品控极高工差极小,各部位装配的都是非常紧密,差一丝丝都装不上。7212电池掉地上了,在对缝的地方硌了一个小砂痕,咋都装不上,装了卡不住自己往下掉,找了半天才发现,后来用细砂纸打平之后插上才能锁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7220这机子可能有点毛病  在网上看到有人发了视频 不知道是个例还是批量问题
具体现象就是低速的时候 会启 ...

我前后用过两台7220,目前并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锐启的品控极高工差极小,各部位装配的都是非常紧密,差一丝丝都装不上。7212电池掉地上了,在对缝的地方硌 ...

对,我的7212电池插上之后也是很紧实,捏着晃也没有任何晃动,7220的电池插上之后也很紧。

网友C:
最后一条缺点“扭矩调节环被下方开关部分遮挡”是兼顾机身短小尺寸和操控舒适性的结果,不是刻意的设计而是无奈之举。开关已经很靠后了,再往后移的话食指就用不上力了;如果机身上部整体横向前移,电钻的总体长度又会增加而且机身重心也会前移。

网友D:
7220的低扭矩档拧小螺丝如何?会不会把塑料拧裂开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一条缺点“扭矩调节环被下方开关部分遮挡”是兼顾机身短小尺寸和操控舒适性的结果,不是刻意的设计而是 ...

是呀,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为了外观,只能在某些方面作出牺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7220的低扭矩档拧小螺丝如何?会不会把塑料拧裂开那种?

最小档扭矩比较小,明显比7212的最小档要小,但也不是很小。就是用两根指头捏夹头刚好能捏住的那种程度,如果你用它来拧电钻外壳这种螺丝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不会把外壳拧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小档扭矩比较小,明显比7212的最小档要小,但也不是很小。就是用两根指头捏夹头刚好能捏住的那种程度, ...

多谢告知。看起来不错

网友E:
锐奇最主要还是锂电产品线覆盖面不够,好像只有电钻、电锤、角磨机和电扳手
而且7220的价格对标的也不是5298,对比5282/5283的话扭矩又差的太多
选5298更多的是无奈,5282/83太重,干活太费劲,然而5401/2903/5833性价比太出众,平台限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锐奇最主要还是锂电产品线覆盖面不够,好像只有电钻、电锤、角磨机和电扳手
而且7220的价格对标的也不是529 ...

价格对标的就是5298啊,闲鱼5298两电一充500多,7220两电一充也是500多。至于5282/5283一看就不是对标的竞品,毕竟这俩电钻只是裸机就要500了。

网友F:
额,,,5298双十一只要290多一电一充,还送个一百多标价的堆叠箱,加上5401,5403,2903,5733等等。。。锐奇其实还是挺难的,毕竟价格和拓展性以及品牌认知度都不如大有。只有个别精品

网友A:
求来个7220开盖拆机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额,,,5298双十一只要290多一电一充,还送个一百多标价的堆叠箱,加上5401,5403,2903,5733等等。。。 ...

7220才上市,应该没有太便宜的车,日常价和5298是差不多的,就是现在锐奇的锂电产品线还是太少,后面慢慢铺全了才会有比较强的竞争力。其实锐奇也有和5401、2903、5733对位的产品,但是像5282/5283、5733h、5833、5830等产品就没有对位的了。锐奇的21700电池明年应该就会上市了,听说也在搞40V平台,还是可以在40V和20V之间切换的,后面锂电产品线应该会慢慢铺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来个7220开盖拆机图

刚买没多久,还不舍得拆。。

网友:
转速表多少钱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买没多久,还不舍得拆。。

又不要你全拆了···开盖子都舍不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