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电容自制点焊机,零成本

楼主(2021-11-23):
漏勺坏了,夫人问能不能修?

这个东西可得用电焊。家里又没有。出去花钱的成本比买个新的还高。于是萌生了自制点焊机的想法。

这也没什么拆的,直接看成品。
6个450伏,220微法电容并联。

充电用的1N5408,4个,做的全桥。其实用一个也行。没啥区别。

充电用的是隔离电源加15瓦灯泡。大概一秒钟50伏。我从25伏起步,逐渐往上加电压测试。,最终证明350V(实际为250伏,记错了,感谢网友指正)可以看焊得比较牢靠。
当然最终点焊的瞬间必须闭眼睛。声音还是比较震惊的。

楼主:
焊接好的效果。

最终的点焊笔头部分用的是一段粗铜丝。一根的那种。

制作过程比较难焊接,因为铜线粗散热快。一般烙铁可能搞不定。

--------------------------------------------------

刚才看焊的还是不牢靠。又重新焊接了。这次大概能点焊几十次到100次吧。能看到两边都融了。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一路火花带闪电

网友:
人家点焊机都用几V电压堆电流,你这用350V,,小心玩火,,

网友:
这么高电压,有点小危险啊,点焊都是小电压大电流,你这是大电压大电流

网友:
艺高人胆大!

网友:
电压太高了吧,你这不是点焊,是电焊了吧?

网友:
“嘭”的一声,把你家夫人吓一跳。

网友:
可以两个法拉电容

网友:
幸好没嘭的一声,把儿没了。。

网友A:
点焊是低电压大电流,你这个是高电压高电流,高电压对人体可是很危险的,一般人玩不起,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焊是低电压大电流,你这个是高电压高电流,高电压对人体可是很危险的,一般人玩不起,安全第一。 ...

没事的,常年跟高电压接触习惯了。

网友:
把邻居都吓一跳

网友:
耳朵嗡嗡的吧,这大炮仗

网友:
艺高人胆大!大炮仗

网友B:
直接用充电器里面大电容取电也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充电器里面大电容取电也可以吧

容量不够,电压也不够。总能量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