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19块和29的美的(充电)和志高绞肉机对比看看

楼主(2021-11-23):
这俩绞肉机都是双11期间买的,到了还没用,先拆开看看值不值。

先拆开志高的看看

说明书显示中山某厂制造,妥妥贴牌

电机80W,哪来的300W,虚标

铜包铝

轴套,非轴承

塑料齿轮,跟我想的一模一样

这是一个安全开关,正常压在盆子上才能启动

下面请出美的0.1L选手
先从上面卡扣入手

主板

电机
40W,3.7V

电池18500,1200毫安,容量有点小了镍片点焊然后连接

金属齿轮,吃惊

此次拆机完毕,有空再把美的这个电池换个大容量的吧

网友A:
美的是移动无线,不过看到电机,有点像玩具,搅肉时有肉筋会不会卡住

志高的是固定使用,做工不太好,线头的热缩管都省了,,轴套如果是质量过关的含油轴套,也可以用很久就看电机是不是铜线的了

网友:
看来美的胜出

网友B:
美的这个是怎么用19块钱买到的,另外美的这个主机部分能防水吗?

网友C:
美的居然这么便宜了?

网友:
现在的家用电器真是连铜都不舍得用了吗

网友D:
2升绞肉机29价格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美的这个是怎么用19块钱买到的,另外美的这个主机部分能防水吗?

双11有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美的居然这么便宜了?

双11有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2升绞肉机29价格不错啊

便宜随便用用,用坏了不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的是移动无线,不过看到电机,有点像玩具,搅肉时有肉筋会不会卡住

志高的是固定使用,做工不太好,线头的热 ...

今天白天试了试,还可以,绞肉挺细腻的,就是希望能用久些吧

网友:
这就是个玩具。能绞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美的是移动无线,不过看到电机,有点像玩具,搅肉时有肉筋会不会卡住

志高的是固定使用,做工不太好,线头的热 ...

肯定是铝线

网友:
我觉得实用性上志高胜出。这种电动搅拌啊粉碎啊优先选220V的。
但是考虑到牌子和电池,美的似乎也可以。
大佬就是大佬,不做选择一次买齐,买了就拆,佩服佩服

网友:
这种小的没什么力,量小,还是220v大的实用。

网友E:
确定小的绞肉可以?我买过一个小熊的料理机,还是220v的,绞肉都卡肉筋,还好那机器不是光用来绞肉,否则真是亏。抽空我也去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定小的绞肉可以?我买过一个小熊的料理机,还是220v的,绞肉都卡肉筋,还好那机器不是光用来绞肉,否则真 ...

我用的瘦肉还行,我感觉肥肉够呛

网友:
380电机应该到不了40瓦吧
10A的电流不是个小数目

网友:
美的那种小的充电款用来打蒜头的

网友:
美的打点蒜蓉辣椒酱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