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书接上回:斐讯T1不能识别JMS583移动硬盘解决方案

楼主(2021-11-23):
上回说到:斐讯T1刷yyf的固件不兼容JMS583固态硬盘盒根据坛友提供的方法折腾一遍无解。

忍无可忍,于是拆机,撕掉胶条脚垫,下面4个螺丝取下,基本就打开了,

切断USB供电,直接从电源飞线过去(T1的电源就是5V2A),试机果然能识别了,使用无异常,就是关机后,USB无法断电了。

于是就想到后面肯定有限定电流的电路,遂再拆了主板上的3个螺丝,反面果然有USB专用保护芯片25P21:

查资料得知,这芯片可以调节电流从400到2800的短路电流,限定2A的话,(需要12.7K的电阻,)更正下图,经过实测,这个给IC是另一个型号25P21T5,在1A限流时电阻是6.8K,
计算公式I=6800/Rset。

鉴于之前坏过数次USB保护芯片,于是另辟蹊径了,找了几个零件,准备搭一个,MOS用的D403,配合一个8050:

网上找个电路图供参考:

电源接输入5V和地,输出直飞USB座,控制接原来的5V输出,试机OK。

用套管封装好,刚好放在USB后面:

试着合盖,周围都没有冲突的地方,直接合盖封装投入使用。

暂时算是解决了不能用固态移动硬盘(可能是三星891A启动耗电太大,“3.3V2.8A”,实际后期工作500mA是够了的),
后续给换个5V4A的手机电源就妥了,目前正在找有ov家低压快充的充电器,这个比较安全,一些支持QC的有出高压的风险;
有这OV闲置充电器的坛友还不顺风包邮赶紧送我一个

网友A:
我就是OPPO手机,充电器5V4A,有协议的,平时输出挺小的,上次用普通的C口线连上手机不支持快充,输出电流好像才1.5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OPPO手机,充电器5V4A,有协议的,平时输出挺小的,上次用普通的C口线连上手机不支持快充,输出电流 ...

那只是告诉手机能用多大电流充电。

实际充电器输出最大就是4A,只接正负极用就是4A的。

这个不像QC,PD需要升压什么的才能出功率。

网友:
可以找个一加的充电器,也是5v4A的

网友B:
这个固态的启动电流到底为啥这么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固态的启动电流到底为啥这么大呢?

具体多大也没人知道,但肯定大于500mA了,导致芯片保护断电,一直死循环。

网友C:
这改造,不能换移动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改造,不能换移动硬盘?

换了,固态移动硬盘都带不动,这芯片本机设定的电流是1A,实际要求太严谨,脉冲到1A就保护了。

有空改成2A试试,能不能带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只是告诉手机能用多大电流充电。

实际充电器输出最大就是4A,只接正负极用就是4A的。

不是,你当OPPO协议是跟你闹着玩的?直接充电器正负极只有1.5A左右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你当OPPO协议是跟你闹着玩的?直接充电器正负极只有1.5A左右输出

那就把协议拆掉呗,多大的事。

网友:
有的QC快充头有5V3A的,不需要快充协议,我用负载仪测试过,能拉到充电头的最大电流

网友D:
不知道T1现在多少钱能收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T1现在多少钱能收到了。

PDD的话,估计得250大洋左右了;比起很多2+16G的盒子3~500元,还是有点性价比的。

我当年120收的,用着还是很稳定的。

网友:
熊猫是技术控

网友:
三星硬盘?这坑货不是倒闭了吗。。。
三星硬盘坑过我两回
话说这样改了之后还有没有过流保护?

网友(2022-01-09):
改盒子供电才是硬道理,输入端改成DC12V供电,通过车充或者其它降压模块输出5V接盒子,USB供电再用这个扩流电路,从根本上解决供电问题

网友(2022-05-29):
其实用外置硬盘供电线更简单,把供电线公头的电源正极用透明胶贴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