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现在卖坏显卡的都这么牛13么

楼主(2021-11-23):
只问问显卡情况别的啥也没说直接给拉黑了

网友A:
这不挺好的吗,直接避了后续的麻烦纠纷。

网友:
确实牛X,祝福它吧!

网友:
标题说是二手坏件,肯定没好的,爱买不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挺好的吗,直接避了后续的麻烦纠纷。

反正也是 感觉这人人品有问题,其实我问花屏还是不显示因为我没有BGA返修台,花屏的基本不考虑了

网友B:
找冤大头呢,看你懂就把你拉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冤大头呢,看你懂就把你拉黑了

人家也说清楚了的,坏的,

网友:
这种一般是坏的死死地,是用来替换单位。。。。 你懂得。所以坏cpu也能卖出价格的。

网友:
年初我的黑屏显卡 HD7850 2G 版卖了150

网友(2023-09-09):
二手商贩,说不知道好坏,肯定是坏的。如果好的,他要多卖很多钱

网友:
卖家也是内行。

网友:
比这更牛13的多了去。

网友:
这个还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