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阻的阻值

楼主(2021-11-23):
谢谢各位帮忙看下,垃圾头灯充电器上的充18650,已经炸掉了,颜色看的不太清楚,接在稳压管下面,色环好像红?金金,不知道取多大合适

网友A:
rcc充电器 前级基本都要换 建议直接外挂一个5V电源 保留原后级的充电管理部分

网友B:
那里好像是个保险丝的位置,先检查下后面的电路,确定没问题了再换上去,阻值的话1欧多,没有很严格的要求。

网友C:
红白金金?如果不是色盲,原物要是看不清,拍照后就更难看清了。

网友D:
红、黄、金,2.4Ω,1~10Ω都可以。

网友E:
保险电阻,一般是几欧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c充电器 前级基本都要换 建议直接外挂一个5V电源 保留原后级的充电管理部分 ...

由此打算,不过不知道,充电器出来的脉动电能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白金金?如果不是色盲,原物要是看不清,拍照后就更难看清了。

炸了以后里面有一层灰,有一些烟,经过高温以后都变了颜色,看着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里好像是个保险丝的位置,先检查下后面的电路,确定没问题了再换上去,阻值的话1欧多,没有很严格的要求 ...

哦,原来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黄、金,2.4Ω,1~10Ω都可以。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保险电阻,一般是几欧姆的。

这样看来,多半是短路引起的,换上去也没多大作用估计

网友:
估计开关管击穿了

网友F:
充18650,按坛里的惯例,改成TP4056:lol::lol:

网友:
炸成这样  不是一个保险的问题  功率管短路炸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充18650,按坛里的惯例,改成TP4056

我只保留了原来的充电电路,直接用USB线飞出来,插手机充电器就可以了,改4056又要改线路,又要想办法固定电路板,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