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车内中控加装电池电压监控和温度显示和智能音箱

楼主(2021-11-23):
车内中控加装电池电压监控和温度显示和智能音箱:
1、配件网购就有。
2、电源从点烟器引线。
3、网络用手机热点连接智能音箱。
4、主要用于停车听音乐,防止电压过低。

网友:
楼主 是如何粘接的?
没有车机吗?

楼主:
用3m胶找个合适地方固定,天猫精灵智能音箱可以连接手机网络听自己喜欢的歌和其它 节目,作为娱乐补充吧。

网友:
既然你是用作听歌,直接买个蓝牙音响就好了呀?

楼主:
天猫精灵智能音箱可以语音遥控,节目源也丰富,想听什么语音遥控就可以

网友:
  1 . 电压显示:现在很多车载充电器都会有电压显示的。
  2.  温度显示可以买个小米的温度计。
  3.  智能音箱不是有电源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