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做手摇发电机遇到难题,求赐教

楼主(2021-11-23):
手摇发电机连接5V1A手机充电器,给手机充电,摇了十分钟也没充进去一格电。如果发电机连接整流桥,直流供电给降压板【降压板还没买,网上看中一款宽电压的不知合不合适?】,再手摇给手机充电,充电效率会不会提高?求赐教。

网友:
胆子真大,不测量直接上
你的发电机输出电压多少,交流电,不整流怎么用,另外,整流后电压也不能直接干,肯定要降压

网友:
居然没冒烟....太可惜了

网友A:
万用表交流档测一下输出电压多少,如果超过100V的话勉强可以给充电器充电,如果输出不足50伏,那么需要先过整流桥整流(防止反向摇把)然后DC-DC降压后输出给手机或其他设备供电。

看见个额定电流0.25A,这么大的个头应该超过50W功率,那么这个电机的工作电压可能是200V的。

网友B:
发电机输出是多少伏的,交流还是直流?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交流档测一下输出电压多少,如果超过100V的话勉强可以给充电器充电,如果输出不足50伏,那么需要先过 ...

装了个电压表,慢慢摇的话,输出电压在150V左右,这个电机额定功率22W,最大功率60W.手机屏幕显示在充电,但是十分钟也没充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电机输出是多少伏的,交流还是直流?看不懂

输出是交流。我万用表测在150V左右。

网友B:
十分钟没充进一格不正常吗?你用个普通充电器用市电充电也要好几分钟充一格吧,况且你用这手摇的效率低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了个电压表,慢慢摇的话,输出电压在150V左右,这个电机额定功率22W,最大功率60W.手机屏幕显示在充电, ...

是不是你的充电器和手机不适配造成的,换个内置的充电器试试,或者有没有USB负载测试仪试试电流。

理论上充电器输出10W,山寨充电器效率50%,那么功率20W以上就可以满足工作需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分钟没充进一格不正常吗?你用个普通充电器用市电充电也要好几分钟充一格吧,况且你用这手摇的效率低多了 ...

我也觉得是这样,如果连接整流桥直流供电给降压板,再给手机充电,不知效率会不会提高?请赐教。

网友:
我觉得你先整流,再接一个宽幅稳压电源,应该可行。

网友C:
发电机发电功率大于手机的充电功率,造成能源浪费。可以尝试如下方案:
1、发电机发电---》整流---》蓄电池
2、蓄电池---》整流---》手机充电器
发出的电全部被蓄电池存储,吸收的功率也够大。这样摇累了还能休息下。

网友D:
你这个5V1A的头子感觉不好,输出功率太小了

网友:
给苹果手机充的话 先把发电机的电弄个稳压到5v再买个移动电源充电板
用苹果的线充

网友:
你这是充电头功率太小了,拼死也只有5W,应该接功率大点的快充头,摇到220V满功率55W就快了

网友:
就是个玩具而已,应急用用或许还行,别想能有多快。

网友:
单纯是lz输出功率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5V1A的头子感觉不好,输出功率太小了

充电头数据在此,请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是这样,如果连接整流桥直流供电给降压板,再给手机充电,不知效率会不会提高?请赐教。 ...

瓶颈不在这里,在手机充电模块,即使是超级快充,1小时充满,4格电量显示每个格也需要15分钟,普通充电器每个格也许要半小时至1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电机发电功率大于手机的充电功率,造成能源浪费。可以尝试如下方案:
1、发电机发电---》整流---》蓄电池 ...

这样是好,但是成本太高了。主要是这个发电机利用率不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