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两块电池充放电问题

楼主(2021-11-23):
输入5v,哪款芯片能够相同输入,叠加使用,同时给两块电池独立充放电,互不干扰。

好比,同一个5v电源接两个4056,两个4056分别接一个电池,两块电池接不同负载。

当然这是不可以的,4056不能够实现,现在就是想找个能替代4056并实现这个充放电方法的。

网友A:
你可以用3R33改成隔离电源输出5V,改动后的3R33可以输出隔离的5V1.5A,这样一个电源就可以同时给N个电池充电,电池甚至还可以是串联的。

网友B:
“叠加使用”是什么意思?按你的表述,我理解是一个充电5V,给两个充板供电,又分别给电池充电,没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叠加使用”是什么意思?按你的表述,我理解是一个充电5V,给两个充板供电,又分别给电池充电,没有问题啊 ...

共地了  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3R33改成隔离电源输出5V,改动后的3R33可以输出隔离的5V1.5A,这样一个电源就可以同时给N个电池充 ...

是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3R33改成隔离电源输出5V,改动后的3R33可以输出隔离的5V1.5A,这样一个电源就可以同时给N个电池充 ...

但是输入只能5v,咋办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输入只能5v,咋办呢

3R33输入范围是4-28V,所以完全没有问题,又因为改成隔离电源,所以次级电压只取决于隔离电感的次级线圈匝数。

网友C:
你的意思是用一个5V电源给两个串联锂电充电,是锂电断开负载充电,还是带载充电,如果是断载充电可以并联充电,如果是带载充电可以升压充电或用一个隔离电源板

网友D:
如果单独给2个电池充电,2个电池完全独立,即正、负极不连接,是不是就可以。我准备做一个这样的充电,可以给多个18650充电,应该可行吧

网友E:
用两个4056分别接独立电源充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何必弄得如此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单独给2个电池充电,2个电池完全独立,即正、负极不连接,是不是就可以。我准备做一个这样的充电,可以 ...

不知道哎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两个4056分别接独立电源充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何必弄得如此复杂。

就是只能一个电源。

网友(2022-12-26):
3R33输入范围是4-28V,所以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叠加使用?

网友:
,2个电池完全独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两个4056分别接独立电源充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何必弄得如此复杂。

用两个220v充电器

网友(2023-02-06):
高手真多,没图也能给出方案

网友(2023-03-08):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用一个5V电源给两个串联锂电充电,是锂电断开负载充电,还是带载充电,如果是断载充电可以并联充电, ...

应该是这个意思

网友:
4056不能够实现

网友(2023-04-14):
找个东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