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开按钮修鼠标左键双击问题

楼主(2021-11-23):
最近修开关上瘾了,修了万用表又修手电,今天翻出一个老鼠标修一下,

问题是鼠标左键点一下出两下,这个可能是鼠标界占有率最高的问题了吧,通常都是换个开关了事。反正都是要换掉的,何不先拆开折腾一下试试。

用图钉撬开按钮的卡扣

然后把鼠标翻转过来,底面朝天,这样可以防止白色的小按钮掉出来,否则,轻则需要费神重新把那个白色小按钮重新装回去,重则这个小东西不知掉到哪里去了或者掉进某个卡卡角角里搞不出来节外生枝。

打开是这样的,

接下来是小心的把弹片取下来,剪一溜砂纸,把触点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磨嘀亮亮嘀

还原的时候需要用到这个女生拔眉毛用的镊子或者类似的神器

这里需要很高超的手法,没有三年驾照禁止上路,安好弹片之后用笔尖点几下弹片,确认手感正常,

最后从圆珠笔芯里掏出点儿密封油抹上,然后把鼠标翻转底朝天,盖上开关的盖子。

又省钱啦,打完收工。

网友A:
其实弹片拿来掰是最有效的,这种双击问题是弹片太软,给按变形回弹不了,处于触发与不触发的临界。就是那个半圆,越按越弯,拉直一些,再把塑料按键帽接触那个部位往上拱就可以了,如果操作后装上去比拆下时崩得更紧就对了。

氧化不是主因,这种超小电流没有什么好氧化的

这个鼠标从滚轮看来是罗技的,结构设计比较先进,确实是有修复价值的

网友:
密封油涂在什么地方了?

网友:
我都是直接拿神油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弹片拿来掰是最有效的,这种双击问题是弹片太软,给按变形回弹不了,处于触发与不触发的临界。就是那个 ...

对,我也顺便把弹片的圆弧部分压平了一点儿好增加弹性,忘了写了。这是个罗技给戴尔代工的鼠标。

网友:
天吶! 原來圆珠笔芯密封油還有這種用途, 以前我都直接丟了  我办公室有好几个坏得鼠标 看样子又有活干了. 在这論壇我是学了不少知识, 也感谢LZ得公开知识和技术

网友:
砂纸太粗了,触点上一般都有合金镀层,砂纸太粗很容易就打磨掉镀层,那样触点就不耐用了,一般需要用3000#以上的砂纸,也可以只用普通打印纸来打磨触点,打磨干净触点后,安装时可以在触点上涂抹点医用凡士林来防止氧化

网友:
不要用沙纸,我是用报纸,把簧片按住了擦几下就行。另外把簧片的圆弧部分压平了一点也起到很大作用。

网友B:
触点用小刀刮几下就行了,修一下又可以用几年了

网友:
砂纸不要用,用橡皮擦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其实弹片拿来掰是最有效的,这种双击问题是弹片太软,给按变形回弹不了,处于触发与不触发的临界。就是那个 ...

说的对!
我一个罗技M325三年前因为双击一拆开掰过,今年又出现这问题了,再次处理一下又好了。

缝缝补补,三年又三年...

网友:
标翻转底朝天,盖上开关的盖子

网友:
精细活,一般这样的问题直接换,懒得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触点用小刀刮几下就行了,修一下又可以用几年了

我是用小刀刮得, 一共修好4個 拆壞一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的对!
我一个罗技M325三年前因为双击一拆开掰过,今年又出现这问题了,再次处理一下又好了。

我前幾天修好一個2001年生產得 ,看到PC板上日期真嚇一跳

网友:
这么精细的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