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2258h u盘必须要插两次才能识别的神奇现象

楼主(2021-11-23):
兄弟们,手上有块2258h 的u盘,颗粒是闪迪的60363,双贴共1t。然后现在插电脑必须第二次才能识别,隔着时间近,插入就能识别,但是比如一下午,一晚上,再插入就又要第二次。windows和mac都是如此,这是什么神奇问题,兄弟们晓得么,会是固件的问题么

网友A:
冷启动问题吧 应该是电路问题 以前金泰克S400就出现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启动问题吧 应该是电路问题 以前金泰克S400就出现这问题

那应该就是板子的问题了,这可咋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