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加热棒

楼主(2021-11-23):
京东极速版新人红包不知道换什么,看论坛好像没人拆这个就买来拆开看看,没想到这么简单。

不知道温度怎么控制的,也没有那些玩意啊。

网友A:
这是鱼缸加热棒么?防水效果如何

网友:
USB的常规供电功率只有5—10W,没有温度控制的。这个东西有点暴露隐私了,一般用作特定物品的加热。

网友:
以前看过有些用碳膜的。这个怎么就一条线的。

网友:
里面应该有个振子马达才对

网友: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网友:
这个应该是腐女用

网友:
这个……是我想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鱼缸加热棒么?防水效果如何

鱼缸加热管线没这么短,一般可以调温,25w起步,迷你玩具鱼缸除外。这个加热棒加热速度跟不上鱼缸自然散热的速度。
还有这个加热棒是用在airplane cup的

网友:
看来想歪了的人不止我一个,呵呵!

网友:
太简单了,做工粗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鱼缸加热管线没这么短,一般可以调温,25w起步,迷你玩具鱼缸除外。这个加热棒加热速度跟不上鱼缸自然散 ...

原来是灰机杯加热棒,长芝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