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小米体脂秤2拆解

楼主(2021-11-23):
小米体脂秤2可能很多人和我遇到的情况一样:买来,装上送的电池,然后用一段时间发现电池漏液。再用一段时间显示屏有时亮,稍微转动一下电池又恢复正常,再用一段时间,就不会再亮了。然后,想到可能是机器里面的电池线路有问题,想自己拆开修理。

网络上找拆开的方法,找不到。

再联系小米官方客服,说是一体的不能修,只能重新买。

自己再研究,想想可能没有螺丝的,就用刀割开了。

然后,发现不是线路不通的原因,是它的集成处理板的质量问题。

这种类型的产品的质量完全取决于集成电路板的质量,一般情况2-3年就得重新买一个新的。
注意,刀子伸入长度控制好,不然会把连接电极的的小弹簧割变形了。

网友:
太LOW了,太阳能充电都已经普及了,它还要那么多7号电池才能工作!

网友:
芯片质量不至于两三年就坏吧,芯片应该是最稳定的电子元件了,一般坏电容的多

网友:
果然是胶水粘的,照道理主板不那么容易坏吧。。。。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一般低端产品喜欢用充电电池,好一点的就是换电池的。鼠标也是,9.9包邮的一大堆充电的,罗技办公鼠标都是装电池的,游戏鼠标是充电的。

网友:
我也有个  上次回去发现电池座弹簧锈了   刮了下可以用了   用的南孚碱性电池  买来估计有8年有的

网友:
电池漏液,不算质量问题,属于使用不当,买质量好点的电池即可。

网友:
我当时拆这个费了好大的劲,撬开来的,撬完那4个传感器还在玻璃上,好处是装回去不用重新上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一般低端产品喜欢用充电电池,好一点的就是换电池的。鼠标也是,9.9包邮的一大堆充电的,罗 ...

能耗控制不行

网友B:
我觉得你这个是电池漏液造成的,不能怪集成板,啥板子都怕漏液。
唉,想想我买的松下婴儿理发器,也是被这个电池漏液腐蚀的。给孩子没用过几次,几百元就这么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这个是电池漏液造成的,不能怪集成板,啥板子都怕漏液。
唉,想想我买的松下婴儿理发器,也是被这 ...

我记得二十年前都说碱性电池不漏液,碳性电池容易漏,现在根据大家的反馈发现碱性电池比碳性电池更容易漏液了,也不知道到底为啥。也许是好点的碳性电池也用钢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二十年前都说碱性电池不漏液,碳性电池容易漏,现在根据大家的反馈发现碱性电池比碳性电池更容易漏 ...

说不漏液都是假的。我那个松下婴儿理发器还是机械开关控制,不通电也没有暗电流,电池也是新的放进去没用两次,放置了几个月后电池竟然漏液了。

网友(2024-07-03):
小米体脂秤采用CST34M96主控和CS1256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