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满板都是黄豆子的电容,请教大神是什么主板

楼主(2021-11-23):
无聊出去朋友那逛逛看到这个板,看到板上蛮多这样的黄豆就拍了几张让大家看看是什么机器上的

网友:
好黄的一个板子

网友:
应该是监控板

网友:
感觉料好的都和声音有关系啊

网友A:
我会扔一边当料板,然后吃灰5年,再然后忘了有着板,最后我归西了,板不知哪去了

网友:
激光器数字控制板???

网友:
应该跟音响有关,有莲花头,有卡农头楼下大神回答

网友:
点歌机?

晶振掉了一个脚。

网友:
把黄豆取下来啊。

网友:
这种用料的基本都是爷爷辈的了吧,感觉维修过,电容都没焊正

网友:
舞台设备,可能是无线话筒,效果器,控制器之类的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会扔一边当料板,然后吃灰5年,再然后忘了有着板,最后我归西了,板不知哪去了 ...

精辟,但是不知不觉中就开始敛活,想用的时候找不到,这是病还不好治。

网友:
应该是音频有关,大部分是滤波或音频耦合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辟,但是不知不觉中就开始敛活,想用的时候找不到,这是病还不好治。 ...

这病病友很多的!

网友:
别说捡的。很多时候自己明明买了,想用时却不知放哪里了,最后又买一次。

网友:
深圳锐取的东西 别太深究 会被当间谍处理
https://wenku.baidu.com/view/e98 ... e9856a561226e2.html

网友:
光是黄豆都要几十。

网友:
感觉是音视频有关的

网友:
看接口很明显是音频设备上的阿

网友:
这年代有芯片的都值钱,右边中间小小一块的应该是电源模块吧,类似通讯设备上的,可以做个可以调电源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