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德士直流稳压电源pa36-1.2b

楼主(2021-11-23):
鱼里来的  到手 无输出  拆机 。
36v 1.2A

激动 忘记拍照 只拍下接线图防止装回忘记。

拆开外壳 拆下散热铝块 拆下mos管(是叫这个?)。

发现主板pcb无腐蚀 电容全好 无漏液。

当时就蒙了 这修什么?220v电路不会呀要被电死的  我就会折腾折腾3v 、5v 的设备。色环电阻也不认识 记不住

好在最后在稳压电路附近看到少量进液痕迹,机器外壳是铁皮 但是非常多散热孔  机器应该是工厂出来的 操作工可能是放了杯子在电源上洒出一点流进pcb   故障先是电

压只能调到20v  最后彻底无输出 踢出厂无情的抛弃了 就问你像不像大龄2B青年?

最后洗板 清洁   发现一个0.1Ω电阻一头生锈  万用表测量好像0.3Ω。是否要更换?一通折腾 输出有了但是电压只能到20v 不行呀   机器能上36v 要继续搞 搞大来。

输出是有了 但是又发现 电压输出不稳定数字上下乱跳动     0.19v-0.01v波动   疑似电位器故障呗?

查电位器要卸下面板

拆开前面板 发现很多驱动、控制 IC  比主板上都多 不敢乱动

日本COPAL m22e10 10k 三脚10圈电位器  听说会脏? 拆了一个 居然里面非常干净。  电压、电流调节  都用同一款电位器 实测 10.04k  10.25k  要换掉?

赶紧tao宝一翻 直接跪下了 200一个 惊天一声雷呀    小心翼翼装回(盲猜一般都是调整电压 电流旋钮几乎不动 于是乎做了个大胆的决定  对换一下电位器)着急装回  36v 来了。  机器真的活过来了

开始打扮做个拉皮拍个黄瓜   清洁外体 无用的标签去掉

最后发现 显示 无法归零??? 幺蛾子是真多呀 MMP   万用表测试电压还是有0.1-0.4v  偏差, 微调主板上的小电位器 找到能调整电流的 没发现调整电压的  这个不知道怎么继续了。
当时偷懒只清洁了稳压电路部分   莫非需要拆出主板 完整清洁? 请大神回复

然后 这两个电位器 显然是超出了10k阻值  我能否并联一个40Ω 到10.04k上去?让这个电位器回复到10K阻值?

请教大神这样可行吗?买电位器肯定是不去买的 垃圾佬不会干这事 机器才100买的 换两电位器400大洋 疯了

最后放上 这个机器的 中文使用手册 (机翻) 很多前面板虚头巴脑的拨码 没用的 要外接设备 再消费

0.1Ω 生锈

0.1Ω 生锈

请教 这芯片具体型号只知道是德州仪器的

请教 这芯片具体型号只知道是德州仪器的

机器真心不大

机器真心不大

电流输出

电流输出

电压输出

电压输出

日本德士 稳压电源 PA36-1.2B.pdf

texio pa36-1.2b中文手册

楼主:
请教       有大神能回答一下问题吗?

楼主:
昨天开机  又不对了 电压上不到36v 只能到34v

请教大神 这是哪里不对?主板?还是电位器?一定要换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