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自制安全不会爆炸的电磁暖手袋。

楼主(2021-11-23):
这几天变冷了,拿出去年买的热水袋发现已经坏了。
网购还要等几天,直接自己做个电磁式。
1,找几块约10*10CM的厚铁块,铁块越厚保暖时间越长。
2,用两片大一点的瓷砖中间放入铁块,用铁线绑实。
3,放棉布袋,周围放上细沙,缝好。

使用方法,放到电磁炉,中档加热30秒,就可以用了。
发热虽然没热水袋来得快,但是安全多了。网上有人因为热水袋爆炸,烫伤严重。

网友:
你给人说,抱着铁块和瓷砖睡觉可以取暖,打死他也不相信。

网友:
还好不用抱微波炉

网友:
感觉就不一样   绒面的热水袋摸起来像女朋友  暖暖的  软软的  你这硬梆梆的   半夜会惊醒
不过想法不错

网友:
这样会不会损伤电磁炉呢?保温时间多久呢?

网友:
金属放在电磁炉?感觉不安全啊。

我觉得放烤箱似乎更合理?

网友:
请教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age=1#pid11009820
我的国产杂牌电动吸锡器的头是不锈铁的,会轻微生锈,用了10多年没损坏。
就是吸气泵太大,噪。

这个是什么牌子型号
谢谢!

网友A:
想法是不是来源这种暖手宝。彩虹牌2014年买过好几个,现在都还在服役中-----好用耐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法是不是来源这种暖手宝。彩虹牌2014年买过好几个,现在都还在服役中-----好用耐用啊! ...

这玩意儿里面有玻璃纤维岩棉还是扔了吧…我买过一个搞手上痒的要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儿里面有玻璃纤维岩棉还是扔了吧…我买过一个搞手上痒的要死…

铁壳材质全密封,只要不拆就不会有这样的困扰。

网友:
比热容的问题没考虑吧

网友:
应该找一种储热好的相变材料

网友:
这是要练千金臂啊

网友C:
不需要太大的铁块,只要一片面积足够的薄铁片,放在密封容器中固定好,然后根据你需要的温度在容器中装满熔点合适的石蜡,就可以实现相变蓄热,温度恒定,持续时间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太大的铁块,只要一片面积足够的薄铁片,放在密封容器中固定好,然后根据你需要的温度在容器中装满熔 ...

这样也行,不过觉得最好还是用变压器油+铁块,不过成本有点高,万一漏油也很麻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太大的铁块,只要一片面积足够的薄铁片,放在密封容器中固定好,然后根据你需要的温度在容器中装满熔 ...

石蜡没有,但你这样一说,我倒是想拿空调扇里的那种冰晶试试了,理论上他能蓄冷,反过来说,蓄热应该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石蜡没有,但你这样一说,我倒是想拿空调扇里的那种冰晶试试了,理论上他能蓄冷,反过来说,蓄热应该也不 ...

冰晶用来蓄冷的,相变温度应该非常低吧

网友:
很厉害啊,就是没有控温不方便,玩意电磁炉加热过头就着火烫伤就惨了,把瓷砖片换成快递保冷袋中的糊糊+砂子混合物会不会好点?

网友:
比热容 J/(kg·℃)
水 4200
铁 460
差一个数量级,没有太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