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一个12W德迈灯板,缺电容?

楼主(2021-11-23):
一个标称12w的德迈灯板。拆开看看,是铝基板,少了元器件?缺了一个芯片,一个贴片电阻,一个电解电容?如果补上应该补多大电容?这个电容作用是什么?
标称12瓦,实际接近10瓦,功率因数0.6。

网友A:
这质量不错了 我买的就一个整流桥  一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质量不错了 我买的就一个整流桥  一个芯片

起码还有芯片,我弄到过整流桥+限流电阻的

网友B:
德迈的买了几次,每个都不长命,后来换其它家的

网友:
这个能用就行了,补上那些干啥?有的元件是适合多段调光或者调色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德迈的买了几次,每个都不长命,后来换其它家的

这种驱动好像没有改电流的电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驱动好像没有改电流的电阻?

有芯片就会有取样电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芯片就会有取样电阻啊

看到了,那个1.69欧。电流改小应该会长寿一些

网友:
看口红大婶折腾德迈,

网友:
少个输出滤波,不补也行

网友:
3V灯珠的话耐压100V起步,容量2.2—10都可以

网友:
能用就行了,不用补

网友:
买了几次接着冷处理了

网友:
能用就好,把那几个零件补上也不一定有什么明显改进。

网友:
高压非隔离恒流源,应该是公版电路。缺的那个芯片和贴片电阻,应该是另一种封装的恒流芯片和相应的检流电阻,二选一。
缺少的电解电容应该是输出滤波电容,防频闪的。愿意的话,可以补上一个2.2uF以上的电解电容,耐压值建议在400V以上,不加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