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请教大神,东芝的这个颗粒用哪个版本可以开!

楼主(2021-11-23):
如题,3281的主控,先谢了!!

楼主:
难道只能高格。。。这个时间下去远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道只能高格。。。这个时间下去远了啊~~~~~

这是低格,你理解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低格,你理解反了

没玩过U盘,瞄了一眼上面有个高字,就想当然了~~~~

楼主:
能动就是好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玩过U盘,瞄了一眼上面有个高字,就想当然了~~~~

低格屏蔽坏块比较彻底,但时间长,而且开出来速度慢。

高格开出来速度快,量产时间短,但如果没参数,需要自己添加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格屏蔽坏块比较彻底,但时间长,而且开出来速度慢。

高格开出来速度快,量产时间短,但如果没参数,需 ...

方便的话能帮忙添加一个能用的不?谢谢!

楼主:
试着改成闪迪的ID,不行嘛,再研究研究。。。

楼主:
换了个版本就OK了

楼主:
同时低格的也完成了~~~~

网友B:
不来个测试图看看,两个工具量产的U盘,速度差多少,让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来个测试图看看,两个工具量产的U盘,速度差多少,让大家看看?

测了,不咋地,低格的更不咋地。。。

U盘正反面

正常开出来的

低格出来的,惨不忍睹

打完收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了,不咋地,低格的更不咋地。。。

正常开卡的,速度已经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