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云通智联双摄像头行车记录仪拆解,顺便问问大神这玩意怎么接线

楼主(2021-11-23):
配置看着挺高的,接5v通电能听到开机声,插内存卡开机有时候蓝色灯,有时候红灯,也不录像啥的,大神给看看这玩意是怎么玩的,查了查厂家好像破产了。

进入正题:

主机和后摄像头

接线,自己盲猜的,橙色和红色接5v+,黑色接5v-。
问题1,绿色和白色不知道干啥的,接了电脑数据端口,电脑没反应,求解。

打开主机外壳,可以看到很多内容,文字就不赘述了,看起来这东西减配严重,复位按键都没了,有一个miniUSB端口,接电脑也没反应。主摄像头用排线连接,排线被我拆下来了。
问题2,这东西传输数据是不是要用专门的驱动?

拆掉GPS天线外壳,上面除了GPS天线还有wifi天线。
主板sim卡槽和tf卡才是叠起来的,比较特殊,还有两块比较大的散热面。
左上插槽为电源输入,后摄像头数据输入等等,一共10针,中间插槽5针的,英文为VBAT-SUPPLY(电池插口?)
屏蔽罩没打开看,右侧从上到下依次为wifi天线接口,FM天线?(空盘),GPS天线接口。
右下侧两个排线插槽是开关键和(音量调节按键?)
左侧底部两个排线一条为前摄像头排线,另一条为灯光控制和拾音器排线。
其他还有空焊盘,比如LCM查了下是接屏幕的,可没有座,不会搞,FCAM和BCAM都是接相机镜头。

下面看另一面线路板

喇叭一个,旁边是DRX天线,
截取网络上的描述:DRX功能描述
在TD-SCDMA中首先使用了DRX算法,但这种算法比较简单,使用单一的DRX环进行运转,只有在激活期才接收下行数据和上行授权,LTE中在空闲模式下采用的根据寻呼周期进行DRX环循环。在RRC连接状态下,采用的是多种定时器配合运作来保证下行数据与上行授权的接收。LTE中的大数据量的通信势必造成耗电量的急剧增加,从而使得电池的供应不足或造成因为耗电量加大造成的散热量加大而导致系统运转故障。而DRX功能的利用大大降低了LTE系统中的耗电量。
LTE中的DRX功能控制实体位于协议栈的MAC层,其主要功能是控制向物理层发送指令,通知物理层在特定的时间监视PDCCH,其余时间不会开启接收天线,处于睡眠状态。
底部三个触点是LTE天线。

左上角一个打屏蔽罩没打开,应该是通信用的,右下角一个小屏蔽不知道干啥了

这有很多空焊盘,看起来功能还可以扩展。

这一面的主要元件都查了一下,有的不知道干啥的。

一堆测试触点。
主板部分搞定了,下面是副摄像头部分

装了10颗补光灯,很牛逼了吧。
蓝色那个是啥?为啥为断路的?
数据线跟普通电脑用摄像头好像是一样的USB数据接口。

背面几个原件,主要的就下面这三个。

查了一下,搞不懂是干啥的,就这样吧。

写在最后吧,这个很高级的记录仪有没有谁知道怎么利用起来,不然这配置浪费了。有没有人研究刷机包啥的?

网友A:
还不错,记录仪带GPS测速/行车轨迹。就是搞半天什么牌子型号也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错,记录仪带GPS测速/行车轨迹。就是搞半天什么牌子型号也没说

牌子是云通智联的,我没查到其他相关信息

网友B:
这个摄像头估计是个USB的,那个主板估计是安卓的,这记录仪没屏幕,一点意思都没,厂家一倒就没用了,这行车记录仪,应该会有一个 WiFi热点,你拿手机WiFi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摄像头估计是个USB的,那个主板估计是安卓的,这记录仪没屏幕,一点意思都没,厂家一倒就没用了,这行 ...

有热点,要密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热点,要密码

WiFi名叫什么?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Fi名叫什么?说一下

direct-cepolo002mslw,这是热点名称,密码试了8个8,8个0,8个6,都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direct-cepolo002mslw,这是热点名称,密码试了8个8,8个0,8个6,都不对

试试开机以后,然后用数据线连主板上那个Micro USB,然后连电脑上去,如果USB调试模式默认是开的,就可以连上用电脑操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开机以后,然后用数据线连主板上那个Micro USB,然后连电脑上去,如果USB调试模式默认是开的,就可以 ...

重新测试了一下,WiFi名称:86334603932284,密码是12345678手机能链接上,然后能怎么操作呀?单独的摄像头是usb的,接线连电脑出黑白图像,720p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新测试了一下,WiFi名称:86334603932284,密码是12345678手机能链接上,然后能怎么操作呀?单独的摄像 ...

接下来就是找行车记录仪软件试了,能找到的全试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下来就是找行车记录仪软件试了,能找到的全试一遍

哇偶,我试试,谢谢您提供的方案,等待结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下来就是找行车记录仪软件试了,能找到的全试一遍

试了百十个软件了。都连接不了。插内存卡也不录像,卡里只有一个txt文档,内容:YUNTONG
V1.0.61.07c6491-727-null
release IMEI:863346039902419
就这些了,别的没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百十个软件了。都连接不了。插内存卡也不录像,卡里只有一个txt文档,内容:YUNTONG
V1.0.61.07c6491 ...

有一个叫运通DVR的软件试过吗?我查了,只有苹果端有,安卓端软件没查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叫运通DVR的软件试过吗?我查了,只有苹果端有,安卓端软件没查到 ...

这个试过了,刚才又试了一下,连接失败。

楼主:
啥都没有,没研究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direct-cepolo002mslw,这是热点名称,密码试了8个8,8个0,8个6,都不对

12345678或1234567890

楼主:
已经知道是12345678了,这个玩意有个问题,通电开机是没有wifi的,必须开机后给类似复位键的空焊盘联通,然后在开机才会出现wifi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试过了,刚才又试了一下,连接失败。

我想用联发科的线刷工具给rom回读出来,但是这玩意连个音量键都没有,不知道怎么进联发科的那个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用联发科的线刷工具给rom回读出来,但是这玩意连个音量键都没有,不知道怎么进联发科的那个模式 ...

音量按键有可能是我忘记说了,一共有四个按键,开机,音量加减,还有一个类似复位键的东西。线刷工具能回读rom?怎么进re呢?如果那个叫re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