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改电视盒子有成功的吗?

楼主(2021-11-23):
我现在旧手机只有OTG功能 不知道怎么用线连接电视当电视盒子用    ?   以前的手机都支持MHL 可以用这个线连接现在的手机都没有这个协议了

有大神 会DIY吗?

不要说什么无线投影

我就想用线连接电视   这个线连接后手机屏幕息屏了 电视也息屏了  吗?  这样那电池很快就报废了

网友:
卖了添点钱买个盒子

网友:
现在宽带不都送盒子吗

网友:
之前忘记哪里看过一个帖子,三星的手机,搞个MHL转换器,好像是可以把主板拆下来搞成机顶盒,你可以搜下。很久的帖子了,我也不记得了,就记得个大概。

网友A:
你这手机是720的分辨率吧。这么低的分辨率连上电会很糊,因为我用720p的平板试过。

网友:
算了吧, 还是用机顶盒吧

网友:
还是用手机投屏吧  最省事

网友:
OTG转HDMI线(带充电),蓝牙遥控器,再加一个直播软件,我觉得应该行。

网友:
华为的旗舰机支持DP输出,找个type c转HDMI的hub即可

网友:
以前用小米2做过一段时间电视盒,电池改成电源直供电,用蓝牙VR手柄做遥控。不过不知道是线原因,还是MHL的技术,电视上的色彩明显比手机上的要灰暗不少,后来还是直接换机顶盒了。

网友B:
华为mate支持MHL,可以接带TYPE-C输入的显示器,也可以用扩展坞转HDMI。原手机系统视频输出两种模式,一种是同屏,手机跟显示器显示相同内容,另一种是电脑模式,手机当键鼠用。但是安装的APP全是手机版的,电视版没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为mate支持MHL,可以接带TYPE-C输入的显示器,也可以用扩展坞转HDMI。原手机系统视频输出两种模式,一种 ...

首先华为用的不是MHL,而是全功能的USB3.0扩展。
然后支持MHL的手机其实也并没有楼主想的那么多,小米2是支持,但很挑线,某宝上15块左右的MHL接上没反应,但拿到移动营业厅里用三星的MHL线却会出图像。
其实当电视盒最省事的应该是摩托罗拉早期的一些带MINIHDMI或是MICROHDMI口的机器,直接9块9买条小口转大口的HDMI线就可以了,并且一些特殊的机型如果通过扩展坞去接的话,还会进入桌面模式,这技术领先老罗N多年,不过这种走HDMI的机器 缺点也有,就是同屏后手机画面与电视一样,手机一旦熄屏,电视也会黑屏。

同样是建议楼主把手机出掉,然后40多买个退网的机顶盒回来,自己刷机玩。

网友:
魔百盒改的盒子挺便宜的 。手机去改好像过于费劲 。一个盒子才几十块就有4k 。手机能值1-2百 。

网友:
我买了个可以一键横屏竖屏的投屏器,基本上解决了花屏问题,现在用它在电视上看快手,抖音

网友:
几年前我用三星NOTE4改过,可以接个电源一通电就自动开机,只能1080分辨率,可以一直亮屏,用蓝牙遥控器,其实这个改装意义不是很大,还是买个外贸的盒子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手机是720的分辨率吧。这么低的分辨率连上电会很糊,因为我用720p的平板试过。 ...

应该可以改的吧

楼主:
没事的时候可以玩玩。 看电视还是用盒子

  关键现在没有针对  骁龙  联发科  麒麟这些芯片手机的电视OS   这个有人开发出来   哪 就有市场了

网友:
安卓的手机有些版本可以刷成电视盒子固件,好像是5.0还是多少,记不清了。之前刷电视盒子的时候看到过

网友C:
说卖手机买盒子的,有没有想过,手机上有视频会员,电视上的会员要另加钱,所以才有楼主的这个需求吧。盒子上有什么好用的视频app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卖手机买盒子的,有没有想过,手机上有视频会员,电视上的会员要另加钱,所以才有楼主的这个需求吧。盒子 ...

白嫖党表示除了某次嫖优酷的7天会员时被反薅了一个月外,其他的视频软件从未充过钱,手机跟盒子的点播全用各种解析版的APP就行了,无非是手机版的解析软件更好找一点,不过盒子的只要用心搜,也是有的。
至于说解析不稳定会随时会封,封就封吧,要不两天,作者换个马甲就又上线船新版本了,再安装就行了。
下面这几个有兴趣的可以试试,不保证在盒子上的兼容性
https://teyonds.lanzouw.com/i1gGjwms26f
https://teyonds.lanzouw.com/iyb4ew6q55e
https://teyonds.lanzouw.com/izqjow6q6lg
https://teyonds.lanzouw.com/ilPOswab57a
最后一个需要自己找解析的解口资源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