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了个手表的机型,发现没有人认识。。。有么有坛友知道的??

楼主(2021-11-23):
家里翻出来的,先拆了看看,不知道是个啥型号。像是上海ST10?

网友A:
百达翡丽星月款    值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达翡丽星月款    值点钱

哈哈哈,兄弟,你太逗了。。。被你一说,我打算当传家宝。。。

网友:
给个拆卸过程啊。

网友B:
还能保存这么完好啊

网友C:
好像杭州产的仿精工机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能保存这么完好啊

北方还好,南方老家就基本上受潮了。

楼主:
我想问下这里的大佬们,你们都是怎么微距拍手表芯这种东西?我用手机拍,太容易就糊了。。。

楼主:
基本上就是st10了,国产仿精工的。。。
我找不到拍照不咋糊的设备啊,拍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杭州产的仿精工机芯。

搜了下淘宝,说是上海仿精工的机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基本上就是st10了,国产仿精工的。。。
我找不到拍照不咋糊的设备啊,拍不清楚。 ...

手机切微距呀,切了还是拍不清,要么换手,要么换手机或者给手机加个物理外挂,比如那种QC们常用的装两节纽扣电池自带LED照明的10倍放大镜,这玩意超级好用,别说拍芯片针脚,头发丝都可以,强烈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机切微距呀,切了还是拍不清,要么换手,要么换手机或者给手机加个物理外挂,比如那种QC们常用的装 ...

好的,去搜一个,主要是夜晚光线也差,感觉拍出来就容易糊。白天其实还好,但是白天也没时间玩这些东西。

网友:
国产明珠机芯吧,比较垃圾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去搜一个,主要是夜晚光线也差,感觉拍出来就容易糊。白天其实还好,但是白天也没时间玩这些东西。 ...

跟左边这个类似的款,我从之前实习的电子厂提桶跑路的时候,带走了一个,不过是个单镜片的,10倍的放大,自带LED照明,是当时过完锡炉后检查芯片脚是否连锡用的,蓝色的外壳,应该是国产的,这个黑色双镜的在某天喵店上号称是日本产的,一个镜片4倍一个6倍,叠加后居然是10倍(不应该是4*6=24吗?)一个要近200块,感觉巨坑。
然后像左边这种国产蓝壳的不知道是关键词不对还是怎么滴,万能宝上没看到,按LED放大镜搜,推荐的基本都是右边这种,号称是一个30倍一个60倍的,并且白光和紫外线双灯的,基本上20块以内,不过没用这种,具体效果怎么样就不知道了。

网友E:
如今的放大镜都标是六十倍,一百倍,虚标大历害,根夲没有那么大,没大倍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左边这个类似的款,我从之前实习的电子厂提桶跑路的时候,带走了一个,不过是个单镜片的,10倍的放大 ...

哈哈,谢谢兄弟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今的放大镜都标是六十倍,一百倍,虚标大历害,根夲没有那么大,没大倍数的。 ...

是,便宜货都是塑料的,也就将就用用。倍数听听就行,甭信。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便宜货都是塑料的,也就将就用用。倍数听听就行,甭信。

是不能信,差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