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20W的LED灯管,现在的驱动都这么简单吗??

楼主(2021-11-23):
几块钱买来号称20瓦,60CM长的LED灯管,不懂此灯的寿命咋样???亮度要比T8灯管亮很多,驱动很简单,测量了一下输出功率为16瓦这样,驱动输出电压DC105V,电流160ma,百度芯片资料没找到,有懂的坛友看看这是什么货色??

网友:
至少有变压器隔离一下

网友:
不用看了吧

几块钱买的当然是几块钱的货色了

当你用几百块买一个正牌20瓦的灯,你会夸奖用料真好啊

网友:
一般都会虚标一点/
便宜货还讲啥高要求,基本的肉都有了

网友:
这个还算好吧,至少有变压器。几块钱能做这样是良心了。

网友:
这种是非隔离方案,直接从DC转DC,效率低一些,后端一颗芯片加个电感就能解决。

网友A:
看那个背面,变压器貌似也不是隔离的吧。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价格高的就不这么简单了。

网友:
元件少成本低能用就行

网友B:
我觉得那坨不像变压器,而是一个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那个背面,变压器貌似也不是隔离的吧。

它不是隔离变压器,测量两对头是相通的,是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那坨不像变压器,而是一个电感。

没错,是电感,两对头的脚是相通的

网友:
可能把那个变压器一样的东西短接了也能用  这电路太简单了  有点像那种一体灯板 整流芯片加电容

网友:
你去看看人家钱多的做工,简直不一样

网友C:
1年寿命。降一半功率,能用3年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年寿命。降一半功率,能用3年以上

所以呀我想单独换一个好点的驱动,现在很多好驱动才几块钱一个

网友:
不是整流桥加电阻限流就偷着乐吧

网友:
高压非隔离恒流源,外围元件少,成本低。

网友:
还有更简单的呢,直接阻容降压的

网友:
楼上说得好,几块钱你还想咋地,已经很不错了,没给你整几个电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