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鲍鱼t12

楼主(2021-11-23):
开机的时候有3秒左右的花屏,显示界面后就正常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
感觉应该是程序问题吧?程序启动3秒?

网友:
我的是有时候开机黑屏一直不显示但是功能正常     如果开机正常的情况下一直用又不会出现黑屏   头疼

网友A:
老哥多少钱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多少钱买的啊

外壳买的,自己打板焊接的板子!

网友B:
哪里的程序,看看是不是程序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的程序,看看是不是程序的事。

立创开源广场里的固件

网友:
正常开机黑屏几秒

网友:
给那三秒换个logo

网友:
是不是开机时功率大,电源供电不足,滤波不良导致开机前几秒花屏?

网友C:
换个好一些的电源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好一些的电源试试看

和电源没有关系,我用的是笔记本19v7安的电源,固件里面两个1.3 寸固件我都刷过,单片机重新加焊过,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