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滞比较器的疑问

楼主(2021-11-23):
这基准电压为什么会受到输入电压的影响,有1到2V的变动?怎么消除这个电压的变动?还有这上下门限电压应该怎么计算的?比如我要输入5V时输出低电平。输入3V时输出高电平。

网友A:
基准电压没有受到输入电压的影响
一直在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准电压没有受到输入电压的影响
一直在3v

同相输入端为基准电压啊,仿真时,当反相输入电压上升,同相输入电压从4.8v多升到了5v多。当反相输入电压下降,同相输入端电压也有1到2v的一个下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相输入端为基准电压啊,仿真时,当反相输入电压上升,同相输入电压从4.8v多升到了5v多。当反相输入电压 ...

同相输入端不是基准电压
基准电压是稳压管提供
同相输入端是输出电压与基准电压之差再经R22\R28分压,所以同相输入端电压是与输出有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相输入端不是基准电压
基准电压是稳压管提供
同相输入端是输出电压与基准电压之差再经R22\R28分压,所以 ...

那可以让同相输入电压固定为5V和3V两个电压吗,不要随反相输入电压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可以让同相输入电压固定为5V和3V两个电压吗,不要随反相输入电压影响

同向输入就一个脚,如何固定为两个电压?你可以同时在两个地方吗?那么你可以同时找两个老婆了。

如果固定一个电压,那就没有回差了,那叫电压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向输入就一个脚,如何固定为两个电压?你可以同时在两个地方吗?那么你可以同时找两个老婆了。

如果固 ...

迟滞比较器不是有两个门限电压吗。我就是想让上门限固定为5V,下门限固定为3V.

网友A:
明白了,你的意思没有一开始就表达清楚。
你是无法保证12V电源的稳定,导致了反馈电压的变化。
那么你的电源实际波动范围是多少?8~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你的意思没有一开始就表达清楚。
你是无法保证12V电源的稳定,导致了反馈电压的变化。
那么你的电 ...

我还是没表达清楚。我截了图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5V.PNG。当反相输入电压为5V时,输出电压翻转。此时同相输入电压为2.52V(图一),
当反相输入电压下降,同相电压也跟着小幅度下降,从原来的2.52V降到了2.34V左右(图三)。
所以反相输入要降到2.35V,输出才翻转(图二)。
下门限电压从原来的2.52V随着反相输入电压的变化,有个1.8V左右的变动(上门限电压也是如此,从4.8V多随反相输入电压上升到了5V),我想问的是这1.8V左右的变动能否消除(或是在实际电路使用中有无影响)。让上门限电压固定为5V不跳变。下门限电压固定为3V不跳变,这样可以做到吗?

网友:
1,调整反向输入电压导致的同向输入电压变化应该是仿真电路的问题,实际使用不应该有变化。也可能是仿真数据模型设定的输入电流过大,考虑同时十倍减小R22/R28看看效果
2,如果需要上下翻转电压分别是3V和5V,D7的稳压值要在3.67V上,R22用68K,R28用300K。(或者6.8K和3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