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飞利浦226v4L屏幕显示错位更换驱动板

楼主(2021-11-23):
上半年服役快10年底飞利浦226V4L显示器突然不亮了,按下电源键后指示灯不亮,屏幕也没有任何显示。拆机后发现电源板有有轻微发黑,手上没有现成的工具进行维修,于是决定参照型号去某宝直接购买电源板和驱动板进行更换。毕竟运费不便宜。配件到货后开拆。

网友:
驱动板一样的,可能是驱动程序的问题。把原来的驱动板上的闪存数据读出来,然后写到新板子就行了。

网友:
什么原因?程序问题吗?

网友:
没看明白,是怎么修好的。

网友A:
换驱动板,要跟卖家重新写屏面板数据的吧。

网友B:
难道重新插拔就好了?

网友:
仔细看两张驱动板的图,新板缺一个芯片,把旧的拆下来焊到新板上就OK了,楼主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驱动板,要跟卖家重新写屏面板数据的吧。

是的。不重写数据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重新插拔就好了?

又买了一块驱动板

网友C:
把就驱动板的bios 存储芯片直接换到新版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就驱动板的bios 存储芯片直接换到新版上就行了

没工具,,装备不齐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