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请教各位88nv1120的主控如何开卡?

楼主(2021-11-23):
主控是88nv1120的,颗粒看不懂是什么,请教各位,用哪个工具可以开卡?

网友A:
先找mv1120_flash_id,运行看看ID号是啥

网友:
马牌的工具有的

楼主:
有劳大神们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找mv1120_flash_id,运行看看ID号是啥

v0.23a
Drive: 3(USB)
OS: 6.1 build 7601 Service Pack 1
Model   : Maxsun  120GB A6
Fw      : P0127C
Size    : 114473 MB
FwInfo  : DM1120-B0 -V3.24   -Nov  8 2017 10:13:03 svn-123
Bank00: 0xb5,0xa4,0x64,0x32,0xaa,0x4,0x0,0x0 - Spectek 32L(L06B) MLC 256Gb/CE 256Gb/die
Bank02: 0xb5,0xa4,0x64,0x32,0xaa,0x4,0x0,0x0 - Spectek 32L(L06B) MLC 256Gb/CE 256Gb/die
Bank04: 0xb5,0xa4,0x64,0x32,0xaa,0x4,0x0,0x0 - Spectek 32L(L06B) MLC 256Gb/CE 256Gb/die
Bank06: 0xb5,0xa4,0x64,0x32,0xaa,0x4,0x0,0x0 - Spectek 32L(L06B) MLC 256Gb/CE 256Gb/die
Flash params:
24 02 04 00 | 00 40 00 00 | 00 20 00 00 | 00 00 01 00
00 80 00 00 | 00 10 a0 48 | 40 00 10 00 | b5 00 04 02
02 01 00 00 | 00 20 10 00 | 04 00 10 00 | 20 00 00 00
Block/Plane: 548
Plane      : 4

显示这些

楼主:
试过这个,不成功,应该不是海力士的颗粒。

网友:
有BOKB的工具的

楼主:
谢谢,查到这是镁光的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