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洗衣机,更换洗衣机皮带。

楼主(2021-11-23):
旧皮带裂的厉害,换个新皮带。

网友A:
这个皮带换个几次,换的没有原装的耐用

网友:
开始换皮带了,估计洗衣机也快报废了,差不多没有换的必要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皮带换个几次,换的没有原装的耐用

买大品牌的皮带就可以了,杂牌的才不行

网友:
这个还是好换,就是淘宝买的质量不如原装

网友:
我们家里的洗衣机主板都换过三次了,皮带还是好的,估计还可以再战几年

网友:
直接调大中心距 有可能再战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