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想问这种多极电机能增加多少力度

楼主(2021-11-23):
买了一个感觉力度还不错,,速度有点慢,感觉如果速度上去做电磨电机很合适。

网友A:
级数越多,平均扭矩越大,谐波越小,对电池的损耗越小,铜损铁损也更小,当然成本也越高。实际平均扭矩提升不到10%,效率不到8%。这种电机建议买钕铁硼的,那个磁场强度是普通磁铁的5倍以上,扭矩至少能翻倍

楼主:
我感觉做电磨合适。。力度也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级数越多,平均扭矩越大,谐波越小,对电池的损耗越小,铜损铁损也更小,当然成本也越高。实际平均扭矩提升 ...

极对数越多,扭矩越大么

网友:
1.多级=转速低
2.这么少的圈数,电流大,也没有风扇,意味着不能长时间运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极对数越多,扭矩越大么

平均扭矩更大,提升在10%以内。就像相同排量,4缸发动机和3缸发动机,3缸发动机扭矩是脉动的甚至间断,4缸是更平稳地波浪的。使用相同的电池,级数越多,平均扭矩更大。谐波和市电无功功率一样,固定的线径有一部分无功功率不能使电机做功,但无端浪费了电网载流量。因为铜损等于电阻和电流平方的乘积,这个脉动电流可以的计算结果类似电流(10=5+5=4+6=3+7)铜损25+25<16+36<9+49。铁损计算也是类似。谐波越大铁损也更大。

网友:
物理尺寸一定的时候,极数越大,扭矩越大,转速越低

网友:
图中那种直流(或励磁)电机,极数越多,转速越慢,特殊设计的多电刷例外,(扭矩一样的)扭矩取决于电包角,转动越平稳。
极数不是越多越好,极数多了,满槽率会降下来的,导致铜损增加。

网友:
电磨用无刷,不比这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