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米10400MAh便携式充电宝换电池(竟然是山寨的)

楼主(2021-11-23):
使用好几年的充电宝,出现充电时间长,而使用时间短,放置一天就没电的情况,估计是充电宝的电池不行了,拆开看看,随便拍照发上来!

拆单以后,逐个测量,发现四节18650电池中只有一节电池还可以维持在3.7V以上,其它三节电池都低于3.0V,直接印证了判断,换新电池就OK了。

网友:
不能再假了

楼主:
还行,用了好几年

网友A:
三合一芯片+劣质电芯(也可能是沙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合一芯片+劣质电芯(也可能是沙子)

挨个看了一下,经检测没有发现有沙子的电池,就是不存电了,不过外皮倒是没有看到印字

网友:
买个二手的小米估计都比这个便宜吧?

网友:
跟真的电路板不一样啊

网友:
假的,没用温度传感探头

网友:
EC205双向同步整流不错,正品是BQ24195加单片机,保护板芯片组。我第一次买过hotchip二极管整流升压,线性充电三合一芯片,电路故障后换HY5188独立升压,都需要按下才输出,正品是插线检测自动输出。

网友:
  寨货 三节电池那种手感好 ……

网友:
这是老版小米电源吧,从小米电源第二代开始就换成了软包装的电池了

网友:
不要换了 这假货的板子效率太低

网友:
最假的一号

网友:
我有同款,2013年买的,现在好好的,容量还有80%以上,你这个100%假的,别说里面电路板不一样了,连外壳底部的标识都不一样。

网友:
和这个对比一下,就知道哪个好一些!

网友:
直接换新电池,哈,多搞几个

网友:
还有几十个小米的充电宝在抽屉吃灰

网友:
我有一个比这个还假,里面的4节电池只接了3节,有1节完全报废就没接线直接放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