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蓝牙音响微动开关坏了,谁知道怎么修?

楼主(2021-11-23):
杂牌音响,用的时间长了,可能是微动开关坏了,要很用力才能启动,仔细看了一下是侧按贴片的开关,自己买的3.6*3.5的还没到,不知道尺寸对不对

网友:
就是怎么修

网友:
换一个吧,这么小的开关,拆开也不好修

网友:
用热风枪吹掉,换一个新的就OK了

网友:
不想拆!喷点WD40也能用一阵子

网友:
焊下来 换新的焊上去

网友:
只要基佬胶糊的多,卧式微动先飞线后再粘死也能当立式用的,别问我为啥知道,因为我有一个老式MP3就是这么修的。

网友:
现拆开看看是什么规格的,一般是6x6x5,电器中常用。

网友:
一滴WD40解决的事!

网友:
我买个了蜂巢蓝牙音响也是这毛病,滴了WD40,现在还好

网友:
这种微动开关,10个包邮4元内

网友:
换新的吧,又不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