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了台T61, 里面内置光驱还挺新的......

楼主(2021-11-23):
2008年产的联想T61, 10年左右买的二手货,好像是屏幕排线出问题机器显示不亮了,退役放了快10年 ,今天吃饱没事干想拆了玩玩,内存是三星1G,硬盘SATA80GB可以用,然后发现光驱还挺新,9.5MM,百度才知道这接口叫奇怪的EIDE,数了下是25PIN, 我想找个转接卡转成外置光驱玩,问下懂行的,见过这种接口的转接卡吗?

另外搜出来别人卖二手光驱照片,同样外观是IBM,我这个贴牌LENOVO光驱制造日期是2007/12/01,当时居然还是TM标。

网友:
很经典的机器,上大学时候用过1年

网友A:
外接显示不能用吗?有些型号的笔记本外接输出可以显BIOS,不需要内部屏幕,这样也可以用,就是麻烦一些,笔记本变台式机了

网友:
这个是当年的神机,还有T61P高分。
不过后继者幻想集团真不够揍,生生搞成了美帝良心了

网友B:
很多IBM山寨USB外接光驱盒都可以配这个笔记本光驱。

网友:
我还有个T42都长毛了,懒得修,扔那继续吃灰,离谱的是电池竟然还没坏?

网友:
老光驱都是这接口的,不过实在没必要折腾了,直接进垃圾堆吧。
话说我的T61好像7年前因为显卡问题直接卖了,当时NV的显卡有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IBM山寨USB外接光驱盒都可以配这个笔记本光驱。

有一种是SATA接口的光驱,应该是后来的产品,可以配硬盘盒子把光驱位改成第二硬盘位。这种接口我搜遍了,没见过匹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接显示不能用吗?有些型号的笔记本外接输出可以显BIOS,不需要内部屏幕,这样也可以用,就是麻烦一些,笔 ...

屏幕在我的修理下,成功的进化为不开机了。

网友:
把屏幕排线拔了,外接屏应该就可以开机显示了。

网友:
T61 也是一代神机,我有一台也还在,在2006年当时这机器好像要1-2万块钱,配置方面用料十足,特别是是网卡配置: Intel 千兆有线网卡 + Intel 965 300M 双频无线,散热用的铜,显示屏,三星的IPS  1440x900 高分屏。

网友:
楼主这台高配至少得两万了。
怀念IBM的七行键盘和镁质防滚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