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服役26年的小天鹅洗衣机更换船型开关

楼主(2021-11-23):
家里有台小天鹅洗衣机已经服役26年了,
今天突然开关坏了,
按下去弹不出来
手头只有船型开关,
干脆就换成船型开关,
其实换成圆形自锁按钮开关更好
维修很简单先用小刀扩孔,
然后把4.8毫米接线簧片换成6.3毫米簧片,
这样以后换就成本低了,
买个成品开关要15元钱呢
船型开关只要1.5元钱一个

网友A:
老哥注意安全 你这开关不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注意安全 你这开关不防水

没事,这个洗衣机也不放在有水的地方,边上没淋浴啥的,这个部位常年干燥的。

网友B:
26年?天哪,我16年已经换到第三个洗衣机了……

网友:
26年啊,这都至少能生出一代人了,怎么也得算两朝元老了,哈哈

网友:
为地球解压,为自己减负。

楼主:
引用 网友B:
26年?天哪,我16年已经换到第三个洗衣机了……

现在的新洗衣机确实不耐用些,
尤其是放阳台上晒太阳的话,
面板7-8年就老化了,
外壳也会生锈,
我这外壳全铝合金的。

网友:
船型开关

网友:
都是船,有的是快艇 有的是独木舟

网友:
换这种开关就不能自动断电了吧

网友C:
这机器功能很简单吧,其实开关直接短路接上,用墙壁开关控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功能很简单吧,其实开关直接短路接上,用墙壁开关控制就可以了

你说的也行,可是当初装修时我把自己坑了,
没用86系列,
用的是长方形120系列的,
换面板实在太贵了。
论坛经常有便宜的86面板买,
有的只要1元,
下回装修一定用86型号的面板

网友:
原装的开关内部有一个电磁线圈;   全自动洗衣机洗完后电源开关会自动弹起断电的.  你这样改以后就没有这个最重要的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