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研究DIY冷焊机,想请教下中间有个大螺丝那块黑色的是什么器件?

楼主(2021-11-23):
看到坛友自制,我也想搞一台。
但是他只发一张图片,什么都没说。
想请教下,中间有个大螺丝那块黑色的是什么器件?
大功率可控硅?
大功率MOS管?
还是???
还请教有图纸或者资料的朋友提供下。

楼主:
大电容和变压器之间那个黑块。

网友A:
我想搞个 焊铝的  逆变焊机外挂 有门没?

网友:
我也想要一个

网友:
应该是模块

网友:
不要想了,他们不会给你图纸,因为他们也不知道。

网友:
是不是大功率嗯IGBT

网友:
有做好的成品吗

网友:
这个不好做吧,我也想做一个。

楼主:
有个坛友拍了内部照片,想借他的机器研究下,但他没回复。

网友:
可控硅,IGBT或固态继电器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搞个 焊铝的  逆变焊机外挂 有门没?

焊铝要用交流

网友:
持续关注中,期待楼主成品

网友B:
不是很懂,看5i上面大神diy的,里面好像主要就是电容组加高压包和一个控制电路

网友C:
我发个一个手饰点焊机拆机 ,高压电弧式的。 不知道是不是你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懂,看5i上面大神diy的,里面好像主要就是电容组加高压包和一个控制电路 ...

有制作链接吗,请发来看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制作链接吗,请发来看看,谢谢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0018-1-1.html
这个

楼主:
谢谢,他在本坛也发过这贴,没有详细电路,只是拍个视频,没有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发个一个手饰点焊机拆机 ,高压电弧式的。 不知道是不是你需要的

谢谢,请问有没有电路图。

网友:
黑色模块是可控硅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