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问用哪个充电器充电好?

楼主(2021-11-23):
如题,请问用哪个充电器好些?充手电钻电池?

楼主:
还有两张图片。

网友A:
另一个没开壳没法比较,万一没开壳那个里边有什么特殊设计呢

网友:
去百元买了一个二手的航模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一个没开壳没法比较,万一没开壳那个里边有什么特殊设计呢

没开壳的是路由器电源。

网友:
用12.6V的充电器充电,普通12V充不满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开壳的是路由器电源。

路由器电源不行,电压不够

网友:
你这是普通电源,没有转灯电路不会停充,再说电压也不够,需要12.6V

网友:
用12V4A的好点.

网友:
电池是12.6V的,用12V充不满,还是搞个12.6V充电器吧,又不贵。要注意这个12.6V不是指浮压,是带负载后的电压,有些12V电源浮压可能会有12点几V,但一挂负载就掉。

网友:
12V以上的都可以,这种一般电压到几十V都可以,但是电流一定要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开壳的是路由器电源。

那就不是充电器。充电器与电源适配器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网友:
用12.6V,好不好还得看电池保护板。

楼主:
宝上已下单购了个12.6V充电器,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