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这个灯到底几伏的?

楼主(2021-11-23):
之前一块八反三块的垃圾灯,想直接加上恒流驱动干活,于是把整流桥去掉,直接把3w驱动接到正负极上。

原始板

3w的260毫安恒流

把直流端的限流电阻短接
试了,点不亮,

逐渐短接灯珠

短接2个后,有亮点了,继续短接

飞锡短接

最后短接得只剩一个灯珠,也就这么亮,这灯得多少芯啊?无语。扔了,没啥意思了。驱动最大13伏,起码可以支持到4到5芯,居然一个灯芯也驱不动。

最后把整流桥恢复上去,去掉所有短接,正常工作时测试,居然一个灯29V(十串芯?),推算三个2000欧的限流电阻75伏,电流才10多毫安。奇葩。

网友A:
有两个点在亮,应该中间串联了两个灯芯,按照单个灯芯3V来算,两个灯芯串联,需要用6V才可以点亮,理论上需要用30V,你这驱动13V点不起来啊,如果有可调电源就好了,把电压慢慢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个点在亮,应该中间串联了两个灯芯,按照单个灯芯3V来算,两个灯芯串联,需要用6V才可以点亮,理论上需 ...

但是我短接了4个,只剩下一个都点不亮(只有萤火虫般亮光)。如果一个6v的话,起码应该短接三个时就能点亮2个

网友B:
万用表看看灯珠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短接了4个,只剩下一个都点不亮(只有萤火虫般亮光)。如果一个6v的话,起码应该短接三个时就能点 ...

还有更大的驱动吗?换上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看看灯珠电压

我把整流桥重新焊上,短接去掉,点亮测试,居然每个灯珠29伏,怪不得一个灯珠都点不亮,莫非10串灯芯,5个灯珠总电压接近150V。2000欧电阻应该分到75伏左右,电流只有30多毫安,真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更大的驱动吗?换上去试试?

哈,恢复后测试,一个灯珠29 伏,2000欧限流电阻75伏,也就说电流30多毫安。电压够的常规驱动一上就得烧。估计是十串小电流灯芯,奇葩。

网友:
高電壓低電流的方案

网友C:
这是高压灯珠吧,缩到极致的纯电阻降压灯都会用高压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高压灯珠吧,缩到极致的纯电阻降压灯都会用高压灯珠

也太高压了,十串。再加两个灯珠,电阻都省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太高压了,十串。

有人也拆过,阻容和横流一般都会用常见的LED灯珠,纯电阻的就会用高压灯珠,节省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人也拆过,阻容和横流一般都会用常见的LED灯珠,纯电阻的就会用高压灯珠,节省成本 ...

再放两个灯珠上去,电阻都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恢复后测试,一个灯珠29 伏,2000欧限流电阻75伏,也就说电流30多毫安。电压够的常规驱动一上就得烧 ...

别折腾了,恢复原样用得了,这没法改,灯珠电压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折腾了,恢复原样用得了,这没法改,灯珠电压太高

嗯,恢复了。只有扔了的命。

网友:
我有几个LED灯,单颗LED灯珠是36V的.用这芯片驱动FM3081EHS。

网友:
别折腾了,估计这灯珠质量也不咋地,折腾好了点不了多久就坏了说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