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希捷1TB硬盘还能修复?GHost系统死机后重启很多坏块

楼主(2021-11-23):
自用1T硬盘 某日GHost系统死机,按了重启键,就是这样

容量只有30几M了

DISKgenius显示也是这样,还能修复吗?怎么办?
磁盘检测 是这样,还能用吗?

网友:
这个估计是可以的。
不知道是想恢复硬盘数据还是只是想恢复容量。如果是恢复容量,有许多工具软件可以试一下的。找一下关于“低格”的软件

网友:
固件坏了吧

网友A:
基本没救了,记录磁盘性息的区块损坏了,需要重新低级格式化才可能恢复!

现在基本找不到可以低格的专用用具。

网友B:
放到PE下找回分区表试试,如果不行就用SeaTools,参考这里https://blog.csdn.net/qq461391728/article/details/39024313
还不行的话就只能返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基本没救了,记录磁盘性息的区块损坏了,需要重新低级格式化才可能恢复!

现在基本找不到可以低格的专用用 ...

我一直保存着硬盘低级格式化工具包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保存着硬盘低级格式化工具包软件。

可以提供一个吗

网友D:
那显示的31mb是不是机械硬盘缓存的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显示的31mb是不是机械硬盘缓存的容量。

是的,这个硬盘用该是32m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到PE下找回分区表试试,如果不行就用SeaTools,参考这里https://blog.csdn.net/qq461391728/article/deta ...

用这个方法修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