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Bitlocker加密的硬盘如何数据恢复?

楼主(2021-11-23):
朋友的一块移动硬盘用bitlocker加密了,某日给我打电话说硬盘被摔了一下,插电脑上读不出来了,提示硬件I/O错误,我当时不知道是用bitlocker加密的,就告诉他如果不敲盘就试着格式化一下看看行不行,他说里面有孩子从小到大的照片,怕丢了,我以为没用bitlocker加密就告诉他能恢复回来,结果格式化了,硬盘能认了,但数据无法恢复了,论坛里大神多,谁知道这种情况下怎么恢复硬盘里的数据?先谢过了。刚忘记说明了,朋友是知道加密密码的。但格式化时没让输入,格式化后用winhex打开硬盘也能看到里面基本是有数据状态(都是乱码)。

网友:
以前用过一个软件叫FINALDATA,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用这个软件做全盘恢复,然后看看能不能用原来的密码打开。如果不知道密码。我估计找回来的希望渺茫。

网友:
基本上无解了!!!!!!!!!!!!!!节哀吧

网友:
可以把他拉黑了

网友A:
好像bitlocker加密后也不能格式化吧

网友:
自从上次玩脱了加密痛失小孩1-6岁的原始照片后,就再也不作死玩系统加密了!!!
照片这种东西对自己来说是宝贝,对别人来说一钱不值,何必要加密!可惜悔悟的有点晚了,惨痛的回忆!!!
你可以试试DiskGenius能不能恢复分区内容。

网友B:
bitlocker非常非常非常安全的,没有密码是无解的,世界上没有任何破解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tlocker非常非常非常安全的,没有密码是无解的,世界上没有任何破解办法

穷举法,,不知道何年何月可以解出来

网友:
能解还叫加密吗
不是什么重要资料别加密,就算加密也要备份,只保存一份只能节哀,没人能救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bitlocker加密后也不能格式化吧

当时的错误提示貌似是I/O错误,读取失败,是否重试?然后一个是,一个否(大致是这个意思,具体忘记了),点是就一直循环出这句,否就没有了,但无论点是点否都打不开此移动硬盘,也不让输入bitlocker密码,我就让他在移动硬盘上点右键格式化,结果格式化成功,数据丢失!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当时的错误提示貌似是I/O错误,读取失败,是否重试?然后一个是,一个否(大致是这个意思,具体忘记了) ...

右键做一个磁盘检查三步曲就可以恢复的,现在只能DiskGenius里先恢复分区,然后输入密码可以恢复文件,但首先得找到分区!可能要多次搜索,找到能bitlocker分区才能恢复,如果格式化后没有再次做乱七八糟的动作那么恢复的可能性还是很高的。

网友:
重要的东西一定要双备份。

网友:
数据恢复也难以有救,因为windows碎片文件几乎无解

网友D:
如果只是格式化了下分区,还是有希望恢复的,有不少恢复软件支持BitLocker分区恢复,可以尝试diskgenus,r-studio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是格式化了下分区,还是有希望恢复的,有不少恢复软件支持BitLocker分区恢复,可以尝试diskgenus,r-s ...

试过了,什么也恢复不来。

网友(2023-09-13):
引用 网友C:
右键做一个磁盘检查三步曲就可以恢复的,现在只能DiskGenius里先恢复分区,然后输入密码可以恢复文件,但 ...

要不咱们实验下,看能回复不?

按照道理,加密的东西,删除了,就不应该逆向读出来。

网友E:
现在的WIN11会默认加密的,我是取消了。

网友:
bl还是别开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bitlocker加密后也不能格式化吧

可以格式化
如果格式化时出错,可以在命令行下使用diskpart命令删除分区。。。

网友(2023-10-27):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WIN11会默认加密的,我是取消了。

我儿子的华硕笔记本,入手时是win10系统,用着用着c盘空间不足,想扩容,提示比特锁加密,也不记得密码。这次国庆回来,系统已经升级win11,我用最新pe系统进入,结果c盘扩容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