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服役了一个月就坏的感应灯

楼主(2021-11-23):
某东买的感应灯,红外+光感+磁吸安装。平时恨不得家里到处都是感应灯,遇到能磁吸的毫不犹豫买下了,20块出头拿下。到今天一个月差两天,发现突然长亮不熄了。

老实说刚买回来时挺好的,吸在大门背面,进门自动亮起,夜里有人上厕所也会自动亮起。
尤其是红外感应的距离很远,好像店铺说4米,其实远远不止,可能6米都有了。
但是万万没想到,某个器件的问题导致还是坏了。

先跟客服沟通,对方先说要拿到亮的地方才会熄灭,我举到吊灯下面,还是不熄灭。对方还说不够亮,我说那等明天出太阳吧。
然后对方又说,你充满电试试,我又去充满了电,其实这个时候我已经对客服不抱希望了,但还是信一次吧。
结果充满电还是不行,对方说你寄回来吧,运费你出。
我以为看错了,对方说7天外只能自费寄回维修或者换货。
算了,怒而拆之,拆开看设计也还行,底座是铝的,中间有槽,基板和柔光上盖是滑入式的,好组装还很稳固。
只是两端的侧盖打了胶,撬了好久损失了两个卡扣才下来。
我觉得是光感的问题,但无奈也没有配件更换,就只能拆了把电池线焊断,不长亮先放着,作为一个教训吧,不知名的灯不要买。

谢谢大家。

网友A:
没啥零件,Q1穿了。

网友B:
尝试改成开关手动算了,加合适限流电阻当手电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尝试改成开关手动算了,加合适限流电阻当手电用。

谢谢建议,暂时不折腾了,加开关夜晚还要手动去开就失去感应灯的意义了。
做灯带补光也许还可以。
手电有单独的更方便的,不用改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零件,Q1穿了。

换Q1就可以吗?

网友C:
万用表测一下故障点啊,这电路简单

网友B:
可以试试更换,有可能变好,如果主控芯片故障不好配。

网友D:
       前几年跟坛友用M币换了5套感应灯、多套感应板散件。组装好在后壳上钻三个洞,镶上三颗强磁,防盗门、冰箱、油烟机上各一个(卫生间是买的感应开关自己改的)。充一次电能用两三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几年跟坛友用M币换了5套感应灯、多套感应板散件。组装好在后壳上钻三个洞,镶上三颗强磁,防盗门 ...

这个办法好,学习了,谢谢前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几年跟坛友用M币换了5套感应灯、多套感应板散件。组装好在后壳上钻三个洞,镶上三颗强磁,防盗门 ...

我也在他那买过两次板件,很好用。现在还在服役中。电子无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测一下故障点啊,这电路简单

没折腾了,以后再说,谢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更换,有可能变好,如果主控芯片故障不好配。

谢谢建议,先不折腾了,小白一个,手里没啥配件。

网友:
1个月还在保修期内,直接联系京东保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