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ROSE修车:自己动手解决骊威副驾驶车窗升窗慢的问题

楼主(2021-11-23):
副驾驶车窗升的慢,这个问题已经有几年了。全车四个车窗,一到冬天副驾驶那边的车窗升窗就会变的很慢。明显比其他三个车窗慢半拍。问本地车友群,里面基本90%的车都有这问题。。。问了下度娘,发现这样的问题还不仅限于一个车型。很多品牌的车在冬天都有这样的问题!奇葩了!最近这一阵又是暴雪,又是降温的,这问题又有点严重了。主驾驶这边都完全升到顶了,副驾驶那边连一半都没上去。。。
遇到这样的情况多数人会认为,肯定是车窗密封条里面太脏了,阻力变大。平时自己洗车的时候,每次都会清理玻璃密封条里面。但是好像没什么用。
往密封条里面喷车窗润滑剂也无效。。。
这要是去外面修理厂问,肯定让你换升窗器总成。
本着省钱的原则,自己动手吧!

副驾驶的玻璃,下落没问题。上升到中间就变得很慢很慢。。。

车窗密封条,也叫玻璃导槽。是个一体式的凹形状橡胶条,玻璃在凹槽里面上下运动。

扒开密封条的凹槽,里面很干净。

这个玻璃导槽上面和前面是一个整体的。
后面的下半部分是分体的。藏在门板里面,如下图7号配件。
会不会是下面的导槽里脏了呢?

没办法,只能拆门板了。。。
第一步,先拆高音喇叭盖。红圈里有两个卡扣,直接掰开!

第二步,拆门锁拉手装饰盖。从开口这边向上撬,下面向下撬就可以拆下来了。

第三步,车门拉手里面有个小盖子,撬开。

里面是个内六角螺丝。也是整个车门内饰板唯一的一颗螺丝。

拆了螺丝以后,向上撬开拉手的盖板。

盖板前面是车窗升降开关。

拆完以后就可以直接撬门板的卡扣了。
先撬门角的卡扣,撬开几个,手能伸进去直接就可以掰开了。

车门内饰板拆掉以后就是防尘布了。黑色的是自己贴的隔音棉。

掀开防尘布

仔细看了后半部分的玻璃导槽,没发现什么问题,扒开看里面也脏。

这是前半部分的。乍一看好像也没啥。

反复升降玻璃几次,发现前半部分导槽有点不一样。
从上面看绿色部分的导槽开口明显比红色部分开口要大。
从下面看这个导槽的下部分开口和上面绿色部分的开口一样。
只有中间红色的这一段开口很小。
每次玻璃升红色这个位置就开始变慢。
试着在这个位置喷了点WD40,慢慢变得顺畅了。看来问题就出在这啊!

从下面伸手进去摸了摸这个导槽,外面还有一条凹形的金属固定架。
虽然喷了WD40,升窗变的顺畅了,但是,治标不治本啊!

不甘心!门都拆了,必须想办法解决!
把喷在玻璃导槽上的WD40洗干净,再试玻璃升降。还是上升慢。
想想原因先,其实新车的时候,那个玻璃导槽的缝应该是很小的。
就像下面红色位置这样。新车的时候橡胶件都很软,所以即使导槽的缝很小,玻璃也能升降自如。

随着时间的推移,橡胶件老化变硬,天越冷越硬!加上前门玻璃的特殊形状,才造成这个玻璃导槽的缝隙变得大小不一样。
前窗玻璃的形状其实是这样的。前端的边很短。车窗完全升起,和完全落下的时候,玻璃前端正好避开了导槽变窄的地方。
而前门玻璃的后端就不一样了。不管是完全升起,或者完全落下,它始终在整个玻璃导槽里。同理,后门的玻璃也是这样。
可能有人会问,为啥主驾驶的玻璃导槽没这种情况?很简单,因为主驾驶的玻璃升降使用的频率最高!

找到问题了就好办了!换个新的玻璃导槽!土豪做法!
对于我,不可能的。。。我才舍不得换呢。。。
于是找了个活扳手用活扳手屁股比较圆的那头插到玻璃导槽缝小的位置,左右别几下。
目的是把玻璃导槽外面凹形的金属固定架别变形,少了外面凹形固定架的限制,这样即使导槽老化变硬了,玻璃升上去的时候也能减少很多阻力!
反复别了几次,上升速度明显变快了。整个上升过程非常顺畅!为了验证会不会再受低温的影响,特意把车开到车库外面去冻一宿!

第二天正好是周六休息,早上上车试了几次,完美解决!
把车开回车库,想要装回门板,后来想想,反正也拆了,顺便把升降器总成拆下来保养一下吧。
车窗升降系统结构图。

先把玻璃调整到有检修口的位置,好把固定玻璃的螺丝拆掉。

右边的螺丝比较好拆。左边的得在检修口的位置拆。

然后拔掉升降器电机的插头。

再把车门上的玻璃导槽拆下来。
这样就可以把玻璃从上面抽出来了。

玻璃找个碰不到的地方放好。这要是碎了。。。

拆完玻璃再拆升降器。

拆下来的升降器总成。左边是导轨,右边是电机和减速箱。

结构还是很简单的,电机驱动蜗杆减速带动钢丝绞盘。
钢丝拉动玻璃托架在导轨里上下移动。

把导轨和钢丝绞盘上原有的润滑脂清理干净。
重新添加神油!这个油真的很神奇哦!-30°到+300°黏度不变!什么电器开关,塑料齿轮,轴承等等通通适用!

钢丝绞盘直接在裸露的位置涂上一坨。

导轨两侧摩擦的地方也涂一层。涂完以后直接给电机加电,来回运转几次。
油多的地方擦掉,油少的地方补!

顺便把玻璃下面一直擦不到的地方也擦干净。
白色的这两个塑料就是固定在升降器托架上的。直接粘在玻璃上,然后用螺丝固定在升降器托架上。

保养完以后依次装回去。

装车门内饰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小卡扣!
这个小卡扣相当坑人!100个修理工有99个把它搞断的!
剩下那一个肯定是之前被这小卡扣坑过的!(比如我。。。)

它对应的位置在车门锁拉手下面,整个拉手是凸出来的。
装车门内饰板的时候需要先把上面卡在玻璃槽里,然后再扣下面!
如果不注意这个小卡扣,它一定会卡在门锁拉手上被折断!

next

楼主:
头些日子沈阳的暴雪。断断续续下了三天!这是下雪后的第二天,暂时停了。然后第三天又下了一场。。。

一夜就下了20cm。。。

路上的积雪都没地方运了。。。只能这样堆在路边。。。

顺便做个广告!
正经东北大雪!一盒起包邮哦!

网友A:
撬了导槽密封性就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撬了导槽密封性就不好了

撬的是下面在门里面的。不影响关窗时的密封。影响开窗时的密封

网友B:
前面看着是精华帖的节奏,二楼突然开始玩雪,果然是雪。。。。老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面看着是精华帖的节奏,二楼突然开始玩雪,果然是雪。。。。老妹啊 ...

请叫老姐,雪姐也行

网友:
雪寄过来融化了

网友:
描述不一至/与介绍图片不符,退货!

网友:
链接在哪?立马下单

网友:
我的车也有这个问题,同样是到一半的位置突然变慢,发现正常时玻璃往后靠,变慢时会往前靠,所以问题应该是前面的导槽
当时是夏天,车停在树下,那个蚊子嗡嗡的啊,根本站不一分钟,所以就喷了点WD-40草草了事,之后倒也一直都还行
最近跑高速发现那个门似乎有点漏风,不过这大冷天也不适合DIY修车,拖着吧

网友:
给装在自带电源的冰箱就行了

网友:
真强,做得这么细!

网友C:
喜欢折腾这些的女生好少,以前遇到过一个,这里ROSE一个。顺便问下润滑脂的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喜欢折腾这些的女生好少,以前遇到过一个,这里ROSE一个。顺便问下润滑脂的链接 ...

因为穷,所以得自己折腾!
¥NAPQXC6JfFK¥

网友:
好雪,只有小时候见过这么厚的雪。

网友:
同求润滑脂链接,或关键词

网友:
雪姑又憋大招

网友D:
看背景,还有一个专门的修车间呢,豪啊

网友:
和LZ握手,我也是日产的车,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背景,还有一个专门的修车间呢,豪啊

那是个独立的车库,兼DIY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