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一把小电动起子

楼主(2021-11-23):
18年的时候买了两个带变速箱的小马达,想做电动起子。但是到手才发现,用一节锂电池驱动,转速很慢。只有12-16v电压才合适。结果就一直拖着没做。最近想想,决定用4节锂电池串联,放进充电宝壳子里,勉强也能便携。
这个电动起子是专门做来配合三十合一那种小刀头来拆小螺丝用的。大的锂电钻拆小螺丝太笨重,不是很合适

首先测量一下马达的尺寸,准备裁板

这个是小手电的外壳,刚好能放进电机

在1毫米的铜板上定好位

钻孔后固定好

接头用廉价螺丝刀的加长杆,拆解

装好开关和电源接头

成品

现在这个起子是接稳压电源用。那天有空了再做过4节电池串联的电池包就大功告成。
因为电机电压的缘故,没能把电池和电机一体化。比较遗憾。还好成品出来后,扭力还行,以后拆笔记本啥的就不需要用手拧了

网友:
这外观,我选择手拧

网友:
这个电机能承受住这么高的电压吗?额定好像才5V来着。减速箱似乎是四级减速的吧。

网友:
可以用单节锂电配合升压模块

网友A:
怎么换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换向的?

底部拨动开关是双刀双掷,用来切换电源极性。黄色轻触开关是电源开关。没找到合适的开关,所以不够美观

网友:
不错,保护要做